大家常用软件编程规范有哪些呢

楼主(2016-09-06):
进行编程的过程,大家都有自己的规范,一般的规范都有哪些呢?

楼主:
程序块要采用缩进风格编写,缩进的空格数为4个。 说明:对于由开发工具自动生成的代码可以有不一致。

网友A:
:相对独立的程序块之间、变量说明之后必须加空行。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if (!valid_ni(ni)) {     ... // program code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应如下书写 if (!valid_ni(ni)) {     ... // program code }

repssn_ind = ssn_data[index].repssn_index; repssn_ni  = ssn_data[index].ni;

网友B:
较长的语句(>80字符)要分成多行书写,长表达式要在低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 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划分出的新行要进行适当的缩进,使排版整齐,语句可读。 示例: perm_count_msg.head.len = NO7_TO_STAT_PERM_COUNT_LEN                           + STAT_SIZE_PER_FRAM * sizeof( _UL );

act_task_table[frame_id * STAT_TASK_CHECK_NUMBER + index].occupied               = stat_poi[index].occupied;

act_task_table[taskno].duration_true_or_false               = SYS_get_sccp_statistic_state( stat_item );

report_or_not_flag =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 (n7stat_stat_item_valid (stat_item))                       && (act_task_table[taskno].result_data != 0));

网友A:
:循环、判断等语句中若有较长的表达式或语句,则要进行适应的划分,长表达式要在低 优先级操作符处划分新行,操作符放在新行之首。 示例: if ((taskno < max_act_task_number)     && (n7stat_stat_item_valid (stat_item)))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BufferKeyword[word_index].word_length)                     && (j < NewKeyword.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for (i = 0, j = 0;        (i < first_word_length) && (j < second_word_length);        i++, j++) {     ... // program code  }

网友B:
若函数或过程中的参数较长,则要进行适当的划分。 示例: n7stat_str_compare((BYTE *) & stat_object,                    (BYTE *) & (act_task_table[taskno].stat_object),                    sizeof (_STAT_OBJECT));

n7stat_flash_act_duration( stat_item, frame_id *STAT_TASK_CHECK_NUMBER                                       + index, stat_object );

网友A:
:不允许把多个短语句写在一行中,即一行只写一条语句。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应如下书写
rect.length = 0; rect.width  = 0;

网友C:
if、for、do、while、case、switch、default等语句自占一行,且if、for、 do、while等语句的执行语句部分无论多少都要加括号{}。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if (pUserCR == NULL) return;

应如下书写:
if (pUserCR == NULL)
{
     return;
}

网友B:
:对齐只使用空格键,不使用TAB键。 说明:以免用不同的编辑器阅读程序时,因 TAB 键所设置的空格数目不同而造成程序布局 不整齐,不要使用 BC 作为编辑器合版本,因为 BC 会自动将 8 个空格变为一个 TAB 键,
因此使用 BC 合入的版本大多会将缩进变乱。

网友C:
:函数或过程的开始、结构的定义及循环、判断等语句中的代码都要采用缩进风格,case 语句下的情况处理语句也要遵从语句缩进要求。

网友B:
程序块的分界符(如C/C++语言的大括号‘{’和‘}’)应各独占一行并且位于同一列,同时与引用它们的语句左对齐。在函数体的开始、类的定义、结构的定义、枚举的定义以及if、for、do、while、switch、case语句中的程序都要采用如上的缩进方式。 示例:如下例子不符合规范。
for (...) {
     ... // program code
}

if (...)
      {
     ... // program code
     }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 program code
     }

应如下书写。
for (...)
{
     ... // program code
}

if (...)
{
    ... // program code
}

void example_fun( void )
{
     ... // program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