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算放大器的设计考虑

楼主(2016-09-06):
通常,单电源工作与低压工作相同,将电源由±15V 或±5V 变为单 5V 或 3V,缩小了可用信 号范围。因此,其共模输入范围、输出电压摆幅、CMRR、噪声及其它运算放大器的限制变得 非常重要。在所有工程设计中,常常需要牺牲系统在某方面的性能,以改善另一方面的性能。 下面关于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指标的折中讨论也说明了这些低压放大器与传统高压产品的不 同。

楼主:
输入共模电压范围是设计人员在确定单电源运算放大器时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需要强调的 是满摆幅输入能力可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真正的满摆幅工作又会付出其它代价。

网友A:
Maxim 公司的大多数低压运算放大器能够允许的共模电压输入范围包含负电源电压(表1), 但也只有一部分器件允许扩展到正电源电压。一般情况下,所允许的输入电压只能达到正电 源电压的 1V 或 2V 以内。允许信号达到负电源电压的运算放大器称为地感应放大器,允许信 号达到正、负电源电压的运算放大器称作满摆幅输入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