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步调试采AD一次之后,就不能单步调试,显示进入低功耗

楼主(2016-09-06):
单步调试采AD一次之后,就不能单步调试,显示进入低功耗模式,但是整个程序都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的语句
采AD时关闭总中断,采AD之后再次开启总中断

再次添加断点,提示如下:

问题:
1、不能调试后,我怎么知道程序是否还在采ADC
2、为什么会进入低功耗模式
3、怎么解决单步调试只能调试一次ADC的问题

网友A:
能够上传下你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上传下你的代码

群主大大,解决问题了,单步调试不是因为进入低功耗模式而死掉了的,而是因为有个空指针在所以死掉了。

上面的图是因为在单步调试中,没有停止直接加断点而出来的错误提示。

大大,见谅见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主大大,解决问题了,单步调试不是因为进入低功耗模式而死掉了的,而是因为有个空指针在所以死掉了。

...

能者自答,

网友B:
你加个看门狗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群主大大,解决问题了,单步调试不是因为进入低功耗模式而死掉了的,而是因为有个空指针在所以死掉了。

...

这个有关系吗?你是怎么查看进入低功耗的?能够唤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加个看门狗试试看。

我程序完全没有进入低功耗的语句,是因为有个空指针在而死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关系吗?你是怎么查看进入低功耗的?能够唤醒吗?

那个错误的提醒是在我还未停止单步调试而打了断点,就出现这个提示,我也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提示的不正确

网友C:
没有设置低功耗模式,怎么进入的呢

网友C:
退出单步调试,串口调试试试。

网友D:
没有配置还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程序跑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配置还能进入低功耗模式?

那个错误的提醒是在我还未停止单步调试而打了断点,就出现这个提示,我也没有进入低功耗模式,提示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你的程序跑飞了?

跑飞了跟程序直接死了我分不清楚啊

网友F:
楼主怎么看出来是进入低功耗模式了?

网友F:
中断能够唤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断能够唤醒吗?

进入低功耗模式下,要看低功耗的哪个模式,决定了什么样的中断可以唤醒MCU,通常来说中断就可以唤醒MCU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进入低功耗模式下,要看低功耗的哪个模式,决定了什么样的中断可以唤醒MCU,通常来说中断就可以唤醒MCU的 ...

那你怎么知道进入的低功耗模式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进入低功耗模式下,要看低功耗的哪个模式,决定了什么样的中断可以唤醒MCU,通常来说中断就可以唤醒MCU的 ...

查看寄存器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看寄存器能不能行?

进入低功耗模式,不是要写进入低功耗的语句吗?当你进入成功之后,程序就会一直卡在进入低功耗语句那里的了,除非你触发了退出低功耗模式的中断。
查看寄存器肯定可以呀,本来单片机就是操作寄存器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