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8 串口5 设置不上

楼主(2016-09-06):
如题 串口1 能设置上 串口5设置不上 ,配置后 显示 pwm功能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Msk | SYS_GPA_MFP_PA13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UART5_RXD | SYS_GPA_MFP_PA13_UART5_TXD);
    SYS_ResetModule(UART5_RST);                /* Reset UART0 module */
    UART_Open(UART5, 115200);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EnableInt(UART5, UART_IER_RDA_IEN_Msk);

网友A: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Msk | SYS_GPA_MFP_PA13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UART5_RXD | SYS_GPA_MFP_PA13_UART5_TXD);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12_Msk | SYS_ALT_MFP4_PA13_Msk);
                SYS->ALT_MFP4 |= SYS_ALT_MFP4_PA12_UART5_RXD | SYS_ALT_MFP4_PA13_UART5_TXD;

网友A:
忘记说了,你可以透过pin config,了解如何设定寄存器。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r ... =SW1020150724174251

网友B:
对,用那个PIN配置工具做,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Msk | SYS_GPA_MFP_PA13_Msk);
SYS->GPA_MFP |= (SYS_GPA_MFP_PA12_ ...

非常感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你可以透过pin config,了解如何设定寄存器。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resource-downloa ...

这个安装了,十分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