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PDF温度记录仪的应用分析

楼主(2016-09-06):
一、设备简介
产品名称        PDF温度记录仪
应用领域:奶制品,冷冻食品,海鲜类,鱼苗,药品,血液,疫苗,高科技敏感产品,
冷链运输、野外环境温度检测等
功能特性
1.设备支持USB-2.0通信模式
2.低功耗可长期脱机记录数据
3.  连接电脑使用,设备识别为U盘,记录的数据以pdf文件格式保存在设备内
4.  设备采用CR2032供电,可拆卸更换
5.  温度检测范围 -33℃ ~ +77℃
6.  温度精度:+/-0.5℃
电性参数
1.  工作电压:DC 3V
2.  静态工作电流:< 10 uA
数据记录、保存电流: 5~9 mA
3.平均功率:0.03 mW
二、使用设备
设备出厂时均按用户要求设置,并对设备进行测试检查,用户拿到设备后可对设备再次检测,然后使用。

2.1        设备检查(设备必须处于休眠状态)
1)检查设备是否处于休眠状态
2)设备插入电脑USB接口
3)按下“TEST”按键(红色指示灯闪烁2~3秒,然后红绿蓝三色指示灯流水闪烁,打开用户电脑桌面“我的电脑”或者“计算机”等待弹出“Thermograph”可移动存储设备;如果设备未插入电脑USB接口,红色指示灯闪烁2~3秒后,蓝色指示灯闪烁5~6秒,然后所有指示灯全灭)

4)打开“PCsensor(H:)”磁盘,使用“记事本”打开“TEST.TXT”文件

5)对比“TEST.TXT”文件日期时间及时区信息是否和用户当前的日期时间时区信息符合;检查序列号和产品标签序列号是否相同;检查上限、下限报警值及延迟记录时间是否符合用户要求
        PDF文件名称,C摄氏温度   F华氏温度  90015为序列号
        日期时间及时区信息(2015年10月28日16:15:36 时区+08,pdf显示日期格式按照日/月/年格式)
          设备记录的天数及每两条记录的间隔
        按下“START”设备延迟1分钟开始记录
        报警温度 上限30摄氏度 下限25摄氏度
        设备已经测试检查2次,xx表示可设置检查次数不限制
6) 如果用户测试检查时发现错误,按下“START”按键,等待用户“计算机”弹出可移动存储设备“PCsensor(H:)”,使用htm文件设置设备:

1、设备接入电脑USB接口,并弹出“PCsensor”可移动存储设备,按下“START”按键2~3秒,等待重新弹出“PCsensor”可移动存储设备
2、使用“Internet Explorer”打开“SETTING.htm”文件
3、在“Internet Explorer 已限制此网页运行脚本或ActiveX控件”点击“允许阻止的内容”
4、按照需求修改“Thermograph设置列表”各项内容
5、点击“更新”按钮,更新设置到设备

2.2启动设备
1)开始记录温度数据,设备从电脑USB接口拔出,红绿蓝指示灯流水闪烁一次,按下“START”按键并保持6秒;直到绿色指示灯快速闪烁,绿色指示灯闪烁2~3秒后,设备启动,绿色指示灯每隔3秒闪烁一次;设备在延迟1分钟后开始记录温度数据(延迟时间用户设置,1~99分钟)
注意1:从休眠状态到启动设备必须按下“START”按键并保持至少6秒钟,直到绿色指示灯闪烁,设备正常启动,启动之后必须延迟一段时间(延迟时间是用户设置的“Minutes Delay”项)才能把设备插入电脑USB接口
注意2:设备开始记录温度数据后,如果温度数据高于上限报警值或者低于下限报警值(只触发上限或者下限报警),设备的红色或者蓝色指示灯闪烁,设备报警,设备报警之后绿色指示灯不再闪烁;如果两种报警都触发,则红色蓝色指示灯同时闪烁;设备具有报警**功能,报警之后指示灯的状态保持不变。

2.3查看数据
1)导出温度数据文件
启动设备,经过延时设备开始记录温度数据后,用户可以把设备插入电脑的USB接口查看记录的温度数据;设备插入电脑USB接口,等待6~20秒直到电脑“计算机”弹出可移动存储设备“PCsensor(H:)”,打开磁盘,可以使用PDF阅读工具打开记录的PDF格式文件或者将生成的PDF文件复制保存到用户计算机其他位置

2)查看温度数据文件

“LABEL CONFIGURATION”:用户设置的上限、下限报警值,以及报警灯闪烁
“IN USE TIME”:用户按下“START”按键的开始时间、设备停止记录温度的时间及按下“START”按键后延迟xx分钟后开始记录温度数据
“TRIP TEMPERATURE STATISTICS”:统计已经记录的温度数据时间、在用户设置的正常温度范围内的时间,高于上限报警值的时间,低于下限报警值的时间以及记录的最大、最小及平均的温度值
“TESTED”:用户检查测试的时间及记录的温度值信息

曲线图中超过红色虚线表示温度高于用户设置的上限报警值;低于蓝色虚线表示温度低于用户设置的下限报警值;红色和蓝色虚线之间的部分为正常温度

数据表格中绿色字体表示温度数据正常的时间及温度值;红色字体为温度高于上限报警值的时间及温度值;蓝色为温度低于下限报警值的时间及温度值;黑色字体为用户USB插入电脑时错误报告。
一次使用设备定义:
一次使用定义:用户按下“START”后,设备即开始记录,记录无法停止,直到记录满为止,用户不能再修改任何用户设置项;如果设备未开始记录,设备插入电脑USB后,按下“TEST”后,弹出“TEST.TXT”文件,用户可以查看设置的时间、报警值、开始记录延迟、单位及日期显示格式等信息;如果上述信息与用户实际需求有差异时,用户按下“START”按键,新弹出一个“CONFIG.TXT”文件,修改‘[]’参数达到修改设置目的,注意用户最多可以修改3次
多次使用设备定义:
多次使用定义:用户使用次数无限制,即插入电脑的USB后按下“START”按键,修改“CONFIG.TXT”文件对设备进行设置操作

型号命名说明
序号        型号名称        型号说明
1        OTC2cn2.0_6Days        一次性记录,最大记录天数为 6天
OTC:表示一次性PDF记录仪, 用户通过TEST 可以验证设置,如果有问题,可以修改最多3次, 一次性记录。
2:  表示存储容量约2000条记录,
cn: 表示中文设置界面,
2:   表示2摄氏度精度
6Days :表示最大记录天数为 6天
注意:
1)电池采用小容量电池。
2)测温范围:-33~77摄氏度
3)记录间隔:4分钟

网友A(2021-12-22):
哥们你联系方式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