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的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9-06):
那是正向电压,你说的“一般的LED都能耐压12V吧?”是反向电压。

网友B:
英语翻译成汉语 就知道了

网友C:
【翻译】
Judgement criteria for failure:
失效判断标准。

Over U x 1.2:
超过 1.2倍 U 。

Note: 1. U means the upper limit of specified characteristics. S means initial value.
注:1. U 代表指定特性的规格上限。S 代表初始值。

【说明】
这是可靠性试验的说明。这里定义了可靠性试验中 / 后,失效判断的标准。

假设 LED 的导通压降规范为 1.8V±10%,则规格上限为:
U = 1.8V × (1 + 10%) = 1.98V。
U x 1.2 = 2.376V

对于导通压降这个特性,超过 1.2倍 U 的意思是可靠性试验(如 HALT)中 / 后,
按规定方法测试 LED 得到的导通压降如果超过 2.376V 即判为失效。
而对于判为失效的样品,LED 其实有可能仍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D:
对于LED这类器件,他的失效模式和其他器件有些差别,不是那种功能丧失的失效
LED是寿命器件,或者说叫衰减
他的“坏”不是功能丧失,不是不亮了,而是光减弱了,导通压降增加了
就是标的那个
等于是厂家和你约定一个失效的判别依据

网友:
极限测试参数

网友E:
220v 都有接的.不信你拆你家插座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正向电压,你说的“一般的LED都能耐压12V吧?”是反向电压。

二极管没有最大正向电压的讲法,只有最大正向电流的说法 巴?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没有最大正向电压的讲法,只有最大正向电流的说**

fiorward voltage  VF?

网友F:
引用 楼主:
二极管没有最大正向电压的讲法,只有最大正向电流的说**

If=20mA  fiorward voltage       Vf>1.2U  判为该LED失效。这里的U 是厂家给出的这个器件的fiorward voltage   VF的上限值。
Vr=5V    Reverse current         Ir>2U      判为该LED失效。   这里的U 是厂家给出的这个器件的 Reverse current   Ir的上限值。
If=20mA  Luminous intensity    Iv〈0.5S  判为该LED失效。   这里的S 是厂家给出的这个器件的Luminous intensity的初始值。

Luminous intensity的初始值是LED刚开始使用时的光强,LED使用的时间越长,LED的光强越小。
LED都能耐压12V?不能,一般LED不提 Reverse  voltage 这个参数,据我知道的,一般只有5,6V,4V以下的也有。这方面没有作过具体测试,所以使用中,LED不能有被反向加压的可能。
坏的LED有时也会亮,且更亮,只是不符合器件规范了。
我15年前搞过LED照明,这些都是以前对LED的认识。

网友G:
led正向电压一般都是2v到3.7v,反向电压不等,50v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fiorward voltage  VF?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076-1-1.html

看了这个贴子,还以为二极管有最大正向耐压的说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https://bbs.21ic.com/icview-1621076-1-1.html

看了这个贴子,还以为二极管有最大正向耐压的说法 ...

对二极管,有正向电压一说,没有正向耐压一说。对led也一样,led连反向耐压也不提的。厂家不提led的反向耐压,说明这个参数厂家是不可控的,实际测试也是这样的,要使led在规范内使用,必须不允许反向施压。实际使用中有反向使用的情况,那已经是led的规范以外的事了,厂家不保证led的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F:
1L的电路没有问题,可以用。

网友H:
平常没太注意这个参数

网友I:
说实话,我是这样算的..比如红绿色的LED灯,一般电压在2V可以亮,最大电流不超过20mA,正常1mA也是很亮的了..只是当指示灯==这里按10mA比较好算.
所以如果是12V供电,那么电阻要抵消LED之外的电压和电流,(这个说法可能有错,哪个专业的大侠解释一下)..
就是(12V-2v)/10mA=10/0.01=1K欧,,如果是5V...就是(5V-2v)/10mA=3/0.01=300欧,,用大一些也没事..比如470欧(6mA),,1K欧(3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