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103通过UART传输C5535的bin到DSP升级问题

楼主(2016-09-06):
问题描述:
1) 环境:ST103+C5535 架构, 通过UART2 连接(RTS,CTS未接线,TI技术支持表示不影响DSPbootloader从UART接收数据)
2) 执行过程:DSP bin 文件已经成功存入 flash; 在 ARM上电后(延时3秒,保证DSP的bootloader启动了)读出DSP bin 文件(每次60B),通过UART2发送给DSP,让DSP的bootloader能够接收DSP bin 文件,并加载;
3)UART 配置:57600 baud,8bits , 2stopbit, odd parity,  no flowcontrol
4)  结果:通过日志看到DSP bin 文件成功发送给DSP; DSP bin 文件没有被成功执行(没有到ARM可开工消息)。
求助:
    1)以上设置可能哪里有什么问题;
   2)怎么定位这个问题;

网友A:
能够串口下载程序?

网友A:
楼主能够分享一下设计的方案吗?

网友B:
发送bin  然后让加载   加载完成后看看怎么能够复位一下

楼主:
我是根据 TMS320C5535 的 bootloader 文档来实现方案的,DSP bin文件从UART传给 DSP的bootloader, 应该是加载入RAM中运行,每次上电都要重新加载;现在是加载不成功。

网友C:
串口的下载稳定性怎么样

楼主:
      我通过ARM调用UART驱动发送数据后(中断回调函数写事件中),把发送的数据存了一份,从ARM传到PC上(通过另一个UART)存文件,
比较原来的DSP bin 与我存的文件,是一致的。
      至于DSP bootloader执行到什么情况就不知道了,此DSP应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回改变 一个外设的电压,还会发给消息给ARM,我是通过以上2点来判断 DSP应用程序  没有运行起来的

楼主:
    UART是ARM 与 DSP之间 是板子上的线路通讯,理论上是比较稳定的; DSP 原来是通过SPI Flash 来加载应用程序的,当时还是一切通讯正常的;因为 SPI Flash  中DSP  bin 无法升级;就把 SPI Flash   去掉了; 改用ARM传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