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的编码器模式的正反转,位置到底怎么确定的啊?

楼主(2016-09-06):
A大于B 90度时,计数机加,A落后B 90度时,计数器减,而寄存器设计师向上计数模式,怎么会减呢。如果开始就从0减,计数器不就是负数了吗?求大神解决。

网友A:
A大于B 90度时,计数机加,A落后B 90度时,计数器减,  这个理解非常正确.

设计了向上模式也没有关系, 根据信号变化自动会加或减, 如果开始就是0 减1,就是 FFFF(16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