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PC3的外部中断有什么特殊的吗

楼主(2016-09-06):
情景是这样的:功能都调试完毕了,准备生产了,心想“外部中断在PD1上,复用了SWIM,貌似挺麻烦的,就想把外部中断换到PC3上”
然后理所当然的去修改端口初始化,修改中断向量表,修改中断服务程序,一切顺利,在STM8S103上测试完全没问题!发给朋友后,问题来了:外部中断无响应!他那边是003的,硬件上可能也有稍微的区别:我用的最小系统板,他的是实际产品。
现在纠结中,PC3有什么特殊性吗,和SWIM有关吗?就是换了个引脚而已,怎么就不响应外部中断了?

网友A: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继续检查你软件上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