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电平转换

楼主(2016-09-06):
I2C电平转换,3.3V那里只能供给10mA电流(前面经过电阻稳压管),是不是会影响转换速度(mos管GS极充电时间影响)?

3.3V那里要不要改为接 LDO呢?

网友A:
为什么要加个MOS管而不直接上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加个MOS管而不直接上拉呢?

两边电平不同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边电平不同啊

3.3V的IO,直接接5V的上拉,就可以电平匹配了。或者试试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B:
这个适合于低速的OpenDrain信号,比如I2C双向通讯

网友C:
10mA 如果只是给这个电路供电速度瓶颈不在这里,一般I2C的速度影响主要是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影响上升沿

网友D:
一直在用,没出过问题。
IIC不过400K,

网友E:
飞利浦原创的电平匹配,双向的。
这里的3.3不需要大电流,估计0.1mA就够。

楼主:
http://www.lujingsemi.com/uploadfile/AO3414.pdf

这款mos管的ciss=436pf,   coss=66pf,   crss=44pf,

对I2C的电平转换速度有没有影响?@玄德

还有是怎样估算出来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www.lujingsemi.com/uploadfile/AO3414.pdf

这款mos管的ciss=436pf,   coss=66pf,   crss=44pf,

一般都用实测。

一定要算,就假设出左、右端的具体情况,
为低则等效为接地,为高则通过电阻接电源,
阻值要根据外部电路来估算。
总之先确定具体电路,然后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都用实测。

一定要算,就假设出左、右端的具体情况,

现在还在设计阶段,还没能实测,
为免改电路,是不是预留加一个ldo,
3.3v端改接Ldo,mos管的驱动力加强了,这样更保险,一定可靠?

现在担心3.3v电源内阻较大,对ciss的充电不够快

网友F:
成本压力不大的话直接上个电平转换芯片吧,可靠多了。
比如SGM4553、TXB0102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本压力不大的话直接上个电平转换芯片吧,可靠多了。
比如SGM4553、TXB0102都可以: ...

这个芯片要不要 2块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要不要 2块钱?

你把芯片也想的太贵了,或者经常被供应商忽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芯片也想的太贵了,或者经常被供应商忽悠吧

1~1.5之间?

网友G:
很多时候不光是成本的问题,还要考虑供货的稳定性,要不量产之后突然断货就麻烦咯,特别是这些不常用的IC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很多时候不光是成本的问题,还要考虑供货的稳定性,要不量产之后突然断货就麻烦咯,特别是这些不常用的IC ...

这些是不常用的IC?兄台对市场应用是不太了解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些是不常用的IC?兄台对市场应用是不太了解哈

这个就麻烦你科普一下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麻烦你科普一下呗

POS机上大量应用,IPCamera还有时下比较火的车载后视系统也大量应用,就连小米的手机也曾经大量用

网友E:
也许是说品牌知名度问题。

网友E:
LZ不要计算了,直接用吧。
几百皮法电容,导线之间构成的电容就差不多了,难道都要算?!
何况频率最大只有400K。

电流问题,MOS本身不耗电,
输入、输出部分有一点点,
比如左端输入低电平,0.3v,左端电阻会有几毫安电流;右端同理。
这样,只要供电几毫安就足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POS机上大量应用,IPCamera还有时下比较火的车载后视系统也大量应用,就连小米的手机也曾经大量用{:titte ...

就以你说的SGM4553来说吧,在官网上都搜不到信息;
此iC什么时候量产的?有没有其他品牌可以PIN对PIN替换?
大量是怎么个大量法呢?什么数量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就以你说的SGM4553来说吧,在官网上都搜不到信息;
此iC什么时候量产的?有没有其他品牌可以PIN对PIN替换 ...

别提官网了,很多资料都无法下载,很多型号也都在网上搜不到的!
2年前就量产的型号!

网友F:
跟TXB0102兼容的。
每月百K级的量,这个算大还是不算大,要看怎么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