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向Y轴方向偏移

楼主(2016-09-06):
电路图如上,在CP11正级点测出输出波形是B波形,在OUT1输入波形为A波形:

在CP11正级点测出输出波形是B波形,在VR4电位器测得波形为A波形:

疑问:OUT 1输入的还算标准的正弦波,为什么经过TL072运放之后,一脚输出波形(上述两个图片中的B波形)发生了明显的向Y轴正方向偏移
注意:1. 波形图中两条黑色的直线为参考基准线
           2. 电阻R23改为1uf电容,请不要计较波形峰峰值大小的问题,这玩意好像与平不平移关系不大,如果有的话,请指出,谢谢
再次求助,望大神支招

网友A:
不错 受教了  东西很不错 好好好

网友B:
垂直偏移, 就是有偏置引起的, 也包括失调因素
一般通过增加反的偏置来抵消这个偏移.

网友C:
这万用表好牛B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偏移, 就是有偏置引起的, 也包括失调因素
一般通过增加反的偏置来抵消这个偏移. ...

谢谢大神的援手
不过能具体点吗?
拜谢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受教了  东西很不错 好好好

我去   电脑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万用表好牛B的样子。。。

这都能看出来是万用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都能看出来是万用表

我看到FLUKE了

网友D:
这偏得有点大,一伏多了,
往前测,看C13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