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如何使用Nu-Link-Me的虚拟串口(Virtual COM Port)功能?

楼主(2016-09-06):
如何使用Nu-Link-Me的虚拟串口(Virtual COM Port)功能?
在3.0版本以上的Nu-Link-Me,除了原先的程序烧录和除错功能外,新增支持虚拟串口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虚拟串口,将UART的讯息显示在计算机端的通讯软件,如超级终端机。
在使用虚拟串口时,使用者需要将Nu-Link-Me上的指拨开关(SW3),全部切换至ON的位置,才能启用这项功能。
除此之外,用户需要将目标芯片的UART_TXD以及UART_RXD,正确接到Nu-Link-Me 的接口(JP2)。

产品:ARM Cortex™-M0 单片机 , ARM Cortex™-M4 单片机
应用:
功能:

网友A:
这个我要回去看看到底有没有,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插上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根本找不到。或许是我的版本比较老,貌似是1.0版本,最新的应该是3.0

网友B:
看图片确实是新版的,如果设备管理器没有就肯定是没有了

网友C:
新增支持虚拟串口功能;用户可以通过虚拟串口

网友D:
仔细比对了一下手里的板子,M058S 的,最右边的那五个是空的,没有跟什么线连,所以不可能有串口,估计版本老

网友D:
做了个对比,真的跟我手上的不同,我手上的没有右上角的拨码开关。。。

网友E:
Nu-Link-Me上的指拨开关(SW3),全
部切换至ON的位置,才能启用这项功能
没有这个开关的版本是不行的。

楼主:
我看跟知道 PCB是一样的,上面焊接的东西数量不同,或许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不同层次的设计。

网友F:
Nu-Link-Me v2.0上面有串口。好像用不了。有大神知道怎么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Nu-Link-Me v2.0上面有串口。好像用不了。有大神知道怎么用不?

你看看有那个SW3的拨码开关吗,我有个估计是1.0的,没有那个,少了好几个元件,所以没有那个功能,你的2.0什么样的,发个图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看看有那个SW3的拨码开关吗,我有个估计是1.0的,没有那个,少了好几个元件,所以没有那个功能,你的2. ...

这个具体的,你可以看下之前送的开发板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具体的,你可以看下之前送的开发板资料。

看了,阉割版的。那几个地方空着。而且连接电脑后,在设备管理器没有找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