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大神教一下交直流电压测量电路怎么做

楼主(2016-09-06):
老师叫找一个能测量交流和直流电压的电路,要求其中不要把交流转成直流再测,因为这样就不能知道电压的波形和相位了。新手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
直流交流都能测,而且不要改变波形相位,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流交流都能测,而且不要改变波形相位,应该怎么做?

你们老师的要求过份了。
信号输入,分成两路(或者更多路),一路拿来测电压,另一路拿来测其它参数,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们老师的要求过份了。
信号输入,分成两路(或者更多路),一路拿来测电压,另一路拿来测其它参数,不行 ...

测交流电压值只能用整流滤波转直流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交流电压值只能用整流滤波转直流的方法吗?

老师想要把数据发送到电脑,电脑端进行波形分析

楼主:
引用 楼主:
测交流电压值只能用整流滤波转直流的方法吗?

老师想要采集数据发送到电脑,电脑端进行波形分析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交流电压值只能用整流滤波转直流的方法吗?

当然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想要采集数据发送到电脑,电脑端进行波形分析什么的

既然能“进行波形分析”,软件还测不出电压?
都能够进行波形分析了,要电压峰值、峰峰值、有效值、平均值……波形因数、谐波……要什么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能“进行波形分析”,软件还测不出电压?
都能够进行波形分析了,要电压峰值、峰峰值、有效值、平均 ...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反正老师的意思是设计一个电路,然后能读取整个电压的信息(最后是要求发到电脑上),想分析这个电压,想读波形就读波形

网友B:
一路电阻、电容(积分)输出直流;另一路电容、电阻(象微分)输出交流。

网友C:
测量范围没说清。如果测交流220v,可以先用隔离变压器变压降压到合适范围,然后变化到ad采样的范围,如正负5v,进行ad采集,转换为数字信号,接着再发给电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有什么方法呢?反正老师的意思是设计一个电路,然后能读取整个电压的信息(最后是要求发到电脑上), ...

其实,高速AD采样,然后分析得到各次谐波、电压峰值、有效值……是最省事的方法。

“想分析这个电压,想读波形就读波形”
既然是发到电脑上,当然是做几个按钮,鼠标点某个按钮,电脑里面运行的软件(注意:不是下位机)就显示你想看的内容。下位机只负责采集数据然后发送给上位机,所有计算工作由上位机完成。这样不仅节省下位机硬件,而且上位机比下位机计算速度快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范围没说清。如果测交流220v,可以先用隔离变压器变压降压到合适范围,然后变化到ad采样的范围,如正负 ...

我想问的是ad采集不是只能采直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路电阻、电容(积分)输出直流;另一路电容、电阻(象微分)输出交流。

一边输出直流,一边输出交流,那ad采集不是只能采集直流吗?如果不经过整流,怎么采集?

利用设置偏置电压的方法,将交流信号的最低值抬升上0轴。直流就不必说。

网友D:
仪表专用的有可以直接输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高速AD采样,然后分析得到各次谐波、电压峰值、有效值……是最省事的方法。

“想分析这个电压,想 ...

对的,老师让我就是能将这个电压信号采集出来,发到电脑上

网友D:
波形分析用采集卡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仪表专用的有可以直接输入的

老师不让用电用仪表,这是另外一种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老师让我就是能将这个电压信号采集出来,发到电脑上

我说的是下位机把每次AD转换的结果发送到上位机。
下位机不必管是什么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老师让我就是能将这个电压信号采集出来,发到电脑上

17楼推荐的采集卡,是一种办法。
甚至可以从音频输入口输入信号到声卡。

网友E:
成品用视波器,可以得到基本定性参数,要求高可以用专用的分析仪器;
如果只要电路就是一个输入调理电路加上一个AD或有AD的单片机,只要选型时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参数就行

网友F:
示波器DC耦合可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成品用视波器,可以得到基本定性参数,要求高可以用专用的分析仪器;
如果只要电路就是一个输入调理电路加上一 ...

这个输入调理电路怎么做?交流火线零线(无地),但是电阻分压后接运放有地,如果两边直接相连就会不共地,所以中间需要一个隔离,比如类似电压传感器?有没有什么替代方法?

网友G:
   双电源运放。。。。。    直交通杀~~~~   1路 AD 搞定

网友H:
找专用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输入调理电路怎么做?交流火线零线(无地),但是电阻分压后接运放有地,如果两边直接相连就会不共地 ...

调理电路就是和后级的电路相配合的电路,比如你的AD输入电压为0-5V,被测电压为0-100V,就要分压20倍,如果输入是0-1V,就要放大5倍;
如果你要测试高压的话,电池供电时可以不用隔离,参考万用表,不过要做好绝缘;或者可以用电压互感器,

网友:
可以考虑成品的数据采集卡,选择多

网友I:
分压+偏置进AD高速采样 过零进中断开始定时采样。。。

网友J:
拿输入信号220V,单片机3.3V举例,先用电阻分压到mV级别,再用运放、基准电压源把信号波形抬高到0点以上,放大,输入到单片机的AD,剩下的就是软件去算了,通常是FFT、DFT算法;

网友K:
用一个高速的ad直接采样,然后把数据发给电脑就行了,电脑根据波形在处理出来直流分量,交流成分,等等

网友L:
你要的就是一个ADC然后发给电脑不就完了,想复杂了。

网友M:
这个用声卡最简单,网上的20元就买一个1路话筒输入、两路耳机输出的成品USB声卡。输入是16位ADC,THD一般都能到-80dB以下,20~20KHZ频响平坦得很,采样率48KHZ,20KHZ以上的信号被接近BRICK-WALL的低通给衰减掉了,做工频谐波分析几乎没有混叠影响,50HZ的基频,分析可到400次谐波。话筒输入的增益还可通过电脑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的录音控制调节。电脑接口自动就有了,而且还无需装驱动(因操作系统自带了)。不过缺点是:幅度需要校准,不能测量直流。不能测量直流这个问题,有的声卡可以通过跳过输入端的电容来完成,有的则不行。

网友N:
根据输入电压,用电阻分压,再进行运放叠加,就可以得到直流电压值。

网友O:
想想示波器,表笔直接拾取交流波形,界面上显示波形的曲线,通过按钮可以获取均值、峰值、频率、相位等信息。
示波器也是一个数采卡,根据你的需求选择合适的分辨率、采样速率和存储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