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12烧录不了

楼主(2016-09-06):
STM32F412最小系统烧录了,插入在电脑上可以看到1M的大小空间,但在烧录程时就是不成功。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boot0 10k下拉。复位电路0.1UF,上拉10K

网友A:
下载速度设低点看看

网友A:
都没有什么提示吗?

网友B:
再次检查电源,复位电路。再次检查软件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