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用户在使用ICP工具/Keil RVMDK/IAR EWARM时,对Nu-Link/Nu-Link Pro/Nu-...

楼主(2016-09-06):
Nu-Link驱动可以同时安装在Keil RVMDK UV4及UV5吗?
可以。
在安装Nu-Link驱动时,客户必须指定开发工具(如KEIL及IAR)的路径,不同版本的开发工具,其开发工具路径也是不同的。
如下图所示,Keil RVMDK UV5的路径为C:Keil_v5,及Keil RVMDK UV4的路径为C:Keil。选择正确的安装路径,在该版本的开发工具才有下载调试功能。

产品:M051 系列 , M0518 系列 , M0519 系列 , Mini51 系列 , Nano100 / 102 系列 , Nano103 Base Series ,Nano110 / 112 LCD 系列 , Nano120 USB 系列 , Nano130 USB+LCD 系列 , NUC029 系列 , NUC100 / 200 系列 , NUC120 / 122 / 123 / 220 USB 系列 , NUC130 / 230 CAN 系列 , NUC131 CAN 系列 , NUC140 / 240 USB+CAN 系列 , M451 Base 系列 , M451M 系列 , M452 USB 系列 , M453 CAN 系列 , M4TK 触摸IC系列 ,NUC442 / 472 系列 , NUC505 系列
应用:
功能:

网友A:
选择正确的安装路径,在该版本的开发工具才有下载调试功能

网友B:
必须指定开发工具(如KEIL及IAR)的路径,不同版本的开发工具,其开发工具路径也是不同的。除非你是默认安装的Keil

楼主:
在安装时候因为除了顶层文件夹包含了主版本号,内部文件结构是一致的,所以选择对的安装目录即可。

网友C:
一般在安装目录都会有驱动的。没有再去官网软件目录下找到下载。

网友D:
不同版本的开发工具,其开发工具路径也是不同的

楼主:
不用谢,分享一下而已,实际上好多开发板的驱动程序都在Keil安装的时候就带了 的。不需要再去找了,直接在安装目录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