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CCS6.1 配置生成.out文件的办法

楼主(2016-09-06):
一般来说,直接导入官方的工程,默认就会生成.out文件的。但是貌似也可以设置生成其他的文件。

假如想配置转换工具或者文件的话,也可以在这里配置

但是自己最好不要乱动命令,直接复制例程的配置就好了。

网友A:
楼主,不是有out转bin的软件吗?

网友B:
楼主,CCS烧写文件都是bin文件吧?

网友C:
进来看看,有CCS6.1教程吗?

网友D:
生成的文件是可以配置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进来看看,有CCS6.1教程吗?

网上有个5.5的。也是也用不着教程,会编译和编写下载了,自己摸索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CCS烧写文件都是bin文件吧?

应该是out/.bin/.hex都可以的。。。

网友F:
这个我喜欢设置为 download.out

网友G:
这个看下学习的,好像很有用的。

网友H:
跟工程名字一样了,还真的不容易好找。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跟工程名字一样了,还真的不容易好找。

哈哈 我觉得这个说的是,根据自己习惯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生成的文件是可以配置的啊。

有配置吗?这个不是很清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个5.5的。也是也用不着教程,会编译和编写下载了,自己摸索就好。。 ...

好的,要是能把网址提供给我就更好了呀

网友K(2018-06-14):
看不到图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