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5Tx配置错误导致系统不能启动

楼主(2016-09-06):
在Nuc977平台上,Uart5 Tx管脚用10K和100K进行3V3的分压,由于装焊bom问题,导致这2个电阻都上件了,发现系统不能启动,在去掉上拉10K后系统启动正常,这个管脚用作Pmos的栅极控制信号,请问为何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你搞的这么大的分压, 你算了并联上器件后等效电阻是多少了吗,应该算好,100K应该是太大了。。。。

网友B:
能正常运行吗?应该是硬件没焊接好

网友C:
没看懂到底是软件配置错误,还是硬件弄错了。

网友D:
一个串口配置不对不会影响到整体系统运行,你说那个外部的电阻,感觉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到底是软件配置错误,还是硬件弄错了。

软件前后没有做改动,只更改这2出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正常运行吗?应该是硬件没焊接好

硬件前后其他地方没有加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串口配置不对不会影响到整体系统运行,你说那个外部的电阻,感觉应该是电路的问题。  ...

电路其他地方没有做任何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的这么大的分压, 你算了并联上器件后等效电阻是多少了吗,应该算好,100K应该是太大了。。。。 ...

该GPIO口默认uart5 tx功能,输入阻抗50K,输出阻抗应该远比这小,分压后大约3V

网友C:
测量一下两次那个端口管脚的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