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STM32启动文件选择说明

楼主(2016-09-06):
先说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在选择使用哪些外围的的时候,是去更改从官方模版中拷贝过来的stm32f10x_conf.h文件的27-48行,把我们要用的外围的头文件包含进来,不用的外围的头文件注释掉,但是你是否发现我们根本没有在用户主程序文件中包含stm32f10x_conf.h这个文件。那我们的修改这个文件怎么进入主程序文件的呢?答案只有一个,它包含在stm32f10x.h这个文件中,因为在用户主文件中我们第一句就使用了#include "stm32f10x.h",所以应该是stm32f10x.h这个文件包含了stm32f10x_conf.h,间接的包含进了用户主程序文件中。(其实大家去看看固件库的文件结构图就明白了确实是这样,我们推测是对的,参见下图1)

         图1. STM32F10xxx标准外设库体系结构

2. 有了上面的认识我们打开stm32f10x_conf.h中搜索“stm32f10x_conf.h”,我们在8291-8293行看见这么几句代码:
    #ifdef USE_STDPERIPH_DRIVER
      #include "stm32f10x_conf.h"
    #endif
  大家看到问题所在了吧?这个条件编译就是说:如果定义了USE_STDPERIPH_DRIVER标记,那么就包含stm32f10x_conf.h,没有定义就不包含。那不用说了,我们想使用固件库,所以就应该预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个标记,KEIL提供了编译前预定义标记的办法,就是上面提到的在项目设置“option for targe”=>“C/C++”标签=>“define”处加USE_STDPERIPH_DRIVER。如下图2所示:

        图2. Keil开发环境(C/C++预设置窗口)

        3. 大家肯定看见上面标记预设置区我还加入了另一个标记STM32F10X_HD,是因为大家会发现49-58行:需要我们指定期间的型号
 #if !defined (STM32F10X_LD) && !defined (STM32F10X_LD_VL) && !defined (STM32F10X_MD) && !defined (STM32F10X_MD_VL) && !defined (STM32F10X_HD) && !defined (STM32F10X_HD_VL) && !defined (STM32F10X_XL) && !defined (STM32F10X_CL)

/* #define STM32F10X_LD */ /*!< STM32F10X_LD: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LD_VL */ /*!< STM32F10X_LD_VL: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 */ /*!< STM32F10X_MD: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MD_VL */ /*!< STM32F10X_MD_VL: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 */ /*!< STM32F10X_HD: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HD_VL */ /*!< STM32F10X_HD_VL: STM32 High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XL */ /*!< STM32F10X_XL: STM32 XL-density devices */

/* #define STM32F10X_CL */ /*!< STM32F10X_CL: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

#endif

:请问一下, STM32的STM32F10X_MD_VL和STM32F10X_MD有什么区别呀?
- startup_stm32f10x_ld_vl.s: for STM32 Low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ld.s: for STM32 Low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md_vl.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Value line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md.s: for STM32 Medium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hd.s: for STM32 High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xl.s: for STM32 XL density devices
- startup_stm32f10x_cl.s: for STM32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cl:互联型产品,stm32f105/107系列
vl: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xl:超高密度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ld: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md:中等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
hd: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

        转载内容,具体根据自己的情况设置。

startup_stm32f10x_cl.s 互联型的器件,STM32F105xx,STM32F107xx
startup_stm32f10x_hd.s 大容量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STM32F103xx
startup_stm32f10x_hd_vl.s 大容量的STM32F100xx
startup_stm32f10x_ld.s 小容量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STM32F103xx
startup_stm32f10x_ld_vl.s 小容量的STM32F100xx
startup_stm32f10x_md.s 中容量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STM32F103xx
startup_stm32f10x_md_vl.s 中容量的STM32F100xx
startup_stm32f10x_xl.s FLASH在512K到1024K字节的STM32F101xx,STM32F102xx,STM32F103xx

cl:互联型产品,stm32f105/107系列
vl:超值型产品,stm32f100系列
xl:超高密度产品,stm32f101/103系列
ld:低密度产品,FLASH小于64K
md:中等密度产品,FLASH=64 or 128
hd:高密度产品,FLASH大于128

网友A:
第一次看到STM32F10xxx标准外设库体系结构。。

网友B:
应该预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个标记,KEIL提供了编译前预定义标记的办法。

网友C:
看看,谢谢楼主分享,感觉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呀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STM32启动文件选择说明资料,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STM32F10xxx标准外设库体系结构。。

是的 我也很少看到这相关的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预定义USE_STDPERIPH_DRIVER这个标记,KEIL提供了编译前预定义标记的办法。

不知道您所说的是哪个地方呢?

网友E:
代码中需要我们指定期间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