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带互补输出时的几个概念及相关寄存器介绍

楼主(2016-09-06):
在ST MCU里面只有高级定时器带互补输出。高级定时器里有几个概念和专有的寄存器需要了解下。一般来说,定时器做互补输出使用驱动马达设备,为安全起见,控制电路往往配有死区控制、刹车控制。在高级定时器里有个关于刹车及死区控制的寄存器。

其中有三个位MOE,OSSR,OSSI需要特别了解下。
MOE:当发生刹车时,该位被硬件清零。OCx和OCxN将呈无效状态或空闲状态或输出禁止状态。

OSSR:运行模式【run mode】下关闭状态的输出选择位。
此时MOE=1。针对开启了互通输出通道但其中某一通道的输出使能被禁止的情形,比方虽然TimX_CH1和TimX_CH1N的比较输出模式都开启了,而CH1的输出使能被禁止了。该位决定OC1端运行模式下的最后输出状态。
强调:OSSR针对运行模式下互补输出通道才有效。

这里提醒下:
对于一对互补通道OCx/OCxN,如果同时输出使能并均为高电平有效极性选择时,OCx跟OCxREF是同相的,OCxN跟OCxREF是反相的。如果说只使能其中一个通道,并做高电平有效极性选择,不论OCX还是OCXN都跟OCXREF同相。
OSSI:空闲模式【idle mode】下关闭状态【off state】的输出选择。
空闲模式是相对运行模式而言,发生刹车事件时MOE=0。对于已经配置为比较输出模式而其输出使能被禁止的通道,该位决定OCx或OCxN在空闲模式下的最后输出状态。
强调:OSSI针对空闲模式下的输出通道有效。

***上面提到的“inactive”理解为某通道的输出控制使能被禁用的情形。
还有两个寄存器位OISx、OISxN需要了解下,是有关空闲状态【MOE=0】下OCx/OCxN端的空闲电平的选择问题。

网友A:
非常感谢,简直详细,但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网友B:
最后面,OSSI=1,输出无效电平或是空闲电平,那到底输出无效还是空闲电平?

网友C:
学习了空闲模式下的OC输出相对简单,OCx/OCxN输出无非呈现2种状态,一种是输出禁止状态,一种是无效输出状态,即关闭状态。

网友D:
这个是STM32定时器输出比较应用中的一个常遇到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简直详细,但是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别客气,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说出来,一起讨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面,OSSI=1,输出无效电平或是空闲电平,那到底输出无效还是空闲电平? ...

一般会是空闲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STM32定时器输出比较应用中的一个常遇到的话题

恩 这个经常遇到,有时间最好总结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 这个经常遇到,有时间最好总结下。

是的 楼主总结的不错。

网友E:
感谢楼组分享,学习一下

网友F:
空闲模式是相对运行模式而言,发生刹车事件时MO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