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IIC总线的芯片,驱动都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6-09-06):
(无正文)

网友A:
基础的I2C动作是一样的,但是对寄存器等具体资源的操作就不一样了。另外如果你基于硬件I2C来写的驱动,那相互之间就没有什么可以共用的了。

网友B:
每个ic的iic驱动时序,还是以厂家提供的datasheet为准。
不同厂家的ic有时会有差异

网友C:
简单说就是需要认真核对datasheet上给出的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