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问题

楼主(2016-09-06):
各位大牛们:
         在调试NUC472的ISP功能,已经烧录了基于EMAC的ISP程序, 但使用Numicro ISP programming tool,一直无法成功。电脑有多个网口,这个工具不需要选择吗? 或者怎么用才行?

网友A:
是最新版的开发工具吗,用Keil下载进去吗

网友B:
http://www.nuvoton.com.cn/opencm ... =SW0320101221101703
下载这个最新版,里面有三个文件夹,第三个里面有说明,找到通过以太网实现的那个章节。

网友C:
按照那个软件的说明做个试试,如果不行,那就读不会了。

楼主:
Keil和ICP都是可以烧录的。 而且ISP的串口也是没问题的,制式ISP的网口下发无任何反应。是用的最新程序。 另:
楼上的链接无法打开啊。

网友D:
那个链接应该是新唐有升级,然后替换了。去新唐官网查查看。

网友E(2016-10-13):
我试了也不行?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