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转】【STM32F4探索套件】序列之3:按键FIFO机制

楼主(2016-09-06):
本节我们将原理图、代码和验证三部分来分析,主要是从下面3个方面进行讲解:
1.STM32F4探索套件的原理图部分
2.程序编写
3.下载验证

一、STM32F4探索套件的原理图部分:
下面主要看的是STM32F4探索套件的LED灯部分和用户按键部分的原理图。
1.用户LED灯原理图

2.用户按键原理图

系列3已经讲解了LED灯。下面主要是按键部分。
FIFO是先入先出队列,这是一种传统的按序执行方法,先进入的指令先完成并引退,跟着才执行第二条指令。按照这个思想,按键本身支持FIFO,按下,弹起,长按和组合功能的。

二、程序编写
在写程序的时候,首先按一下步骤检查是否已经完备。
1.确保JP3和CN4跳线是连接的【Discovery模式】。
2.通过Min USB把开发板和电脑连接,USB供电。
3.通过ST-Link/V2来下载程序。
4.检查USB通讯的LED1灯是否亮,电源灯LED2是否亮(3.3v)
5.以上正常就可以进行下面的工作了。
通过上面的原理图我们可以实现按键的FIFO。
例程整体功能描述:
1.创建一个1ms的滴答定时器中断以实现软件定时器
2.主程序创建一个100ms的自动重装软件定时器,LED1每100ms翻转一次。
3.创建一个按键的FIFO
4.K1按键按下点亮LED2,弹起熄灭LED2

/*
* Copyright (c) 2014, 鑫亮电子
* All rights reserved.
*
* 文件名称:主函数
* 摘    要:本期教程是为官方F429探索套件做的按键FIFO实验
*              整体功能如下:
*              1. 创建一个1ms的滴答定时器中断以实现软件定时器
*              2. 主程序创建一个100ms的自动重装软件定时器,LED1
*                 每100ms翻转一次。
*              3. 创建一个按键的FIFO
*              4. K1按键按下点亮LED2,弹起熄灭LED2
* 硬件平台:STM32F4探索套件
* 当前版本:V0.0
* 作    者:@鑫亮电子(QQ:2550634286)
* 完成日期:2014-02-26
* 修改记录:
*/

#include "bsp.h"            /* 底层硬件驱动 */

/* 定义例程名和例程发布日期 */
#define EXAMPLE_NAME    "F429-002_按键FIFO"
#define EXAMPLE_DATE    "2013-12-05"
#define DEMO_VER        "1.0"

/***************************************
* 函数描述:主函数
* 输入参数:No
* 返 回 值:No
* 说    明:跑马灯
* 修改记录:
****************************************/
int main(void)
{
    uint8_t ucKeyCode;        /* 按键代码 */

    /*ST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 SystemInit() 函数,该函数在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主要功能是配置CPU系统的时钟,内部Flash访问时序,配置FSMC用于外部SRAM*/

    bsp_Init();        /* 硬件初始化 */

    bsp_StartAutoTimer(0, 100);    /* 启动1个500ms的自动重装的定时器 */

    /*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
    while (1)
    {
        bsp_Idle();        /* 这个函数在bsp.c文件。用户可以修改这个函数实现CPU休眠和喂狗 */

        if (bsp_CheckTimer(0))    /* 判断定时器超时时间 */
        {
            bsp_LedToggle(1);    /* 翻转LED4的状态 */
        }

        ucKeyCode = bsp_GetKey();    /* 读取键值, 无键按下时返回 KEY_NONE = 0 */
        if (ucKeyCode != KEY_NONE)
        {

            switch (ucKeyCode)
            {
                case KEY_DOWN_K1:            /* K1键按下 */
                    bsp_LedOn(2);
                    break;

                case KEY_UP_K1:                /* K1键弹起 */
                    bsp_LedOff(2);
                    break;

                /* 长按有点问题,怀疑和按键的外部滤波有关 */
                case KEY_LONG_K1:            /* K1键长按 */
                    bsp_LedToggle(2);
                    break;

                default:
                    /* 其他的键值不处理 */
                    break;
            }
        }

    }
}

/***************************** 鑫亮电子 (END OF FILE) *********************************/

三、下载验证
通过Min-USB进行烧录下载,效果图,如下图所示。绿灯闪烁,只用用户按键按下红灯才亮,松手就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