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130芯片开发环境的建立

楼主(2016-09-07):
新唐NUC130XX芯片开发,那位可以做  QQ604775543

网友A:
多少钱?虽然没做过这个芯片的,肯定也跟M051系列的差不多吧

网友A:
你把方案发出来,都要求做什么。搞不好有做过差不多类似的就好做了。

网友B:
什么要求说一下,不然不敢贸然接活。

网友C:
虽然是个简单的单片机,但是要看你具体实现什么才知道难易程度。

网友D:
新唐光盘里,有CAN的应用手册,先参考一下。
\Application Note\Draft document\AN_xxxx_CAN Bus_SC_Rev0.00.pdf

AN_xxxx_CAN Bus_SC_Rev0.00.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