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电纸书方案为啥没有用手机方案的

楼主(2016-09-07):
想买个 android 版本的电纸书,
最好有电话功能8寸。

没有。。。。

找到的只有boox的,曾经买过,usb插头那块用没多久就松了。
只有512内存,多数。。

好点的的,也就1G内存,方案好像基本就是 fs51 fs61.

现在的手机方案很多,干嘛不直接用手机方案上?
便宜,量又足。2G内存都是小的了。

只是换个屏幕而已。fs51这类芯片能用,没有理由手机芯片不能用。

地铁,公交中有两类人,一类是看电影的,这个电纸书肯定不行。
还有一类就是看书的,手机太不合适了,刺眼。

实际上我的手机基本就是通话,qq或者微信,然后就是看书。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市场方向。

网友A:
有啊早就有手机,一面LCD 一面墨水屏了。   但是如果只有墨水屏,应用面太小了,就连你说的微信,动画都显示不了。而且彩色的墨水屏成本也不低

网友B:
前后买了不下6个墨水屏的电纸书,基本上都是一年多的寿命,感觉这个产品技术真的不成熟;打开看了一下,升降压电路老多,专用电路,基本上修的钱可以买一台。要是直想看书就买个KINDLE。

网友C:
之前用过汉王的电纸书,屏幕不错,但是系统操作什么的太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买了不下6个墨水屏的电纸书,基本上都是一年多的寿命,感觉这个产品技术真的不成熟;打开看了一下,升 ...

所以说,我建议用手机电路,便宜,量足,成熟,故障率低。

你说的这些,恰恰是机会。

我很想不明白,干嘛不用手机、平板电路非要自己开发?那不是找死吗?

网友D:
你买个8寸的通话平板,装个掌阅或者QQ看书不就Ok了?只要几百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买个8寸的通话平板,装个掌阅或者QQ看书不就Ok了?只要几百块钱。

普通平板用的是液晶屏,对眼睛不好。
健康无价。
看久了,液晶屏会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普通平板用的是液晶屏,对眼睛不好。
健康无价。
看久了,液晶屏会累。

那你自己都已经有答案咯。电纸屏不能像液晶屏那样丰富地表达,就是上了安卓也是浪费,而且安卓系统垃圾太多,要跑的话硬件消费很大,所以这些厂家不如不用安卓,用自己的封闭系统,还可以免得你去网上下APP,憋着用他自己的看书好收费呀!

网友E:
yota2手机就是背面使用了电子水墨屏的设计,正面是一个5英寸、1920X1080分辨率的屏幕。目前i.MX 6SoloLite是首款包含高性能1 GHz ARM® Cortex®-A9 CPU 、集成型E Ink® and Sipix®显示屏控制器的片上系统(SoC),可驱动新一代和下一代电子纸显示(EPD)面板。

楼主:
1G A9 够干啥的,还定价那么高。不死才怪。

网友F(2016-10-30):
同样表示不理解 ,本来想要买个电纸书,发现大尺寸的少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