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模块间通过RS485进行透传如何实现

楼主(2016-09-07):
上位机 要通过 表头 与 RTU模块 进行通讯,要求表头透传,各设备间的硬件接口为RS485,上位机和RTU遵循Modbus协议。
表头Uart1对外接上位机,表头Uart2对内接RTU模块。
按照帧进行传输 还是 按照字节进行透明传输呢?
485收/发换向耗费时间啊!!!

网友A:
按照字节啊,根据MOUDBUS协议,发多少个字节数据就好了

网友B:
或者自己定义个传输格式也行吧。

网友C:
距离远吗,如果远用串口光模块,实现485通过光纤长距离传输。

网友D:
没懂具体什么意思,能否画个简单的示意图看看是怎么个意思。

网友E:
根据MOUDBUS协议

网友F:
楼主是怎么做的

网友G:
我的理解是这样,楼主看一下是否正确。
上位机——(Modbus)——中间设备——(?)——目标设备
现在问中间设备与目标设备之间用什么协议合适,当然硬件上是RS485。

网友G:
如果用:上位机——(Modbus)——中间设备——(?Modbus)——目标设备
那么上位机发出指令后,到接收返回数据,中间的等待时间有点长了,楼主是否是担心这个问题?
我建议还是用上Modbus,好处:调试方便,随时可以不要中间设备。不足的地方是返回数据的等待时间长。

网友H:
按字节传输的吧

网友:
RS485耗时多少,实时性要求很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字节啊,根据MOUDBUS协议,发多少个字节数据就好了

目前是按照帧来处理的,存在一个问题,U3发送完数据,使能接收模式后会立马进接收中断,但此时并没有相其发数据,检查下硬件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字节啊,根据MOUDBUS协议,发多少个字节数据就好了

按字节处理不好判断一帧是否传输完成,按帧来打包传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距离远吗,如果远用串口光模块,实现485通过光纤长距离传输。

距离不远,硬件不是问题,软件现在有点小BUG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是这样,楼主看一下是否正确。
上位机——(Modbus)——中间设备——(?)——目标设备
现在问中 ...

对头,理解的很对,现在是中间设备(表头)的U1接收一帧上位机的数据,然后通过表头的U3发送给目标设备,目前采取的是U1接收一帧 然后通过U3将接收的帧数据发送给目标设备。
发现U3发送完,使能其接收(即将RS485收发引脚拉低),U3会立马进接收中断,现实是没有给他发数据,目前仍在调试中

楼主:
引用 网友H:
按字节传输的吧

按字节来搞,不容易判断一帧数据是否发送完成,更不能及时接收返回的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头,理解的很对,现在是中间设备(表头)的U1接收一帧上位机的数据,然后通过表头的U3发送给目标设备, ...

祝你顺利。哆嗦一下,如果在一个产品内部,用字节的传好了,要什么内容就传什么。

如果通过接口和产品外设备(模块)相连的,那用Modbus或者适当的协议好,起码要有校检的。

网友I:
如果远用串口光模块,实现485通过光纤长距离传输。

这个成本是不是高啊,速率有多高呢

网友C(2016-10-15):
引用 网友I:
这个成本是不是高啊,速率有多高呢

成本不高,买两个光模块就行了。

网友J:
距离不远的话用串口不行吗

网友K:
觉得还是用Modbus,调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