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过冲???

楼主(2016-09-07):
这个只是在单片机IO口电平翻转的时候,出现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过冲。后面只有一段pcb导线,并没有负载。
这个要怎么消除?或者什么情况下这类过冲可以不用管。时间短,过冲电平对信号电平判断没有影响,可以视为
正常?

网友A:
几个ns 正常

网友B:
源端串阻,后面砍掉STUB

网友C(点评):
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C(点评):
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比如stub是什么意思,还有串阻的阻值该怎样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