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金手指如何开钢网问题

楼主(2016-09-07):
(无正文)

网友A:
在阻焊层操作,金手指位置铺铜.用铺铜方法,想要哪个地方有阻焊你就铺那里,这样绿油就不会复盖了.

阻焊层就是solder mask,是指印刷电路板子上要上绿油的部分。实际上这阻焊层使用的是负片输出,所以在阻焊层的形状映射到板子上以后,并不是上了绿油阻焊,反而是露出了铜皮。

助焊层与阻焊层区别
两个层都是上锡焊接用的,并不是指一个上锡,一个上绿油;而是:
1、阻焊层的意思是在整片阻焊的绿油上开窗,目的是允许焊接;
2、默认情况下,没有阻焊层的区域都要上绿油;
3、助焊层用于贴片封装;

网友B(点评):
言不及义,人家问如何不开钢网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钢网用来在焊盘处刷锡胶,金手指鍍金不能刷锡,所以要设法在钢网文件中避开.哈哈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所以要如何处理呢?你这个回答是不是言不及义?

网友C:
文字说明最靠谱

网友D(2019-10-24):
在pastemask层把焊盘全部删除就行了。

网友D:
那个tyw只会抄书根本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pastmask就是钢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个tyw只会抄书根本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pastmask就是钢网。

哈哈,黑猫白猫能捉老虫就是好猫. 这个书上没有写过. 8几年那会也没有贴片那工艺,都是直插工艺.金手指有,但用户只需告诉板厂金手指镀金就行,板厂自然就不会往金手指喷锡了.现在的工艺,钢网设计是贴片厂的事,用户只需提供光绘文件就行了,不用担心金手指被锡膏复盖.当然文字说明一下更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