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472烧写程序突然烧不进去了

楼主(2016-09-07):
之前写nuc472的时候还能烧的,昨晚调着调着突然烧不进去了,电源是5v,电源与地阻值正常,程序也没问题,烧的时候显示cmd error - set register data error。
有没有牛人解答一下,或者求教其他检测方法。

网友A:
换个USB口试试看,在设备管理器可以看到编程器吗

网友B:
能否擦除一下,如果可以擦除就是没问题,擦除后再写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