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可以无线下载程序吗?

楼主(2016-09-07):
请问单片机可以无线下载程序吗?

现在想到的,只有无线串口的方式下载了。!!!

网友A:
你用的是哪个芯片呢?具体芯片需要具体对待。

网友B:
用过蓝牙模块给STC下载过,没有问题。其他芯片没试过

网友C:
可以实现的,只要单片机支持某一种下载方式,就可以用无线转该协议的硬件模块来实现

网友D:
有个ToStc的软件,你可以试一下。我见有人很成功的给STC下载过

网友E:
无线串口载包括蓝牙串口由于线串口延较导致编程软件连接错误
除非重新定制ISP、IAP软件

网友F:
我见网上有个给STM8下载的烧写器,就是用的无线方式,不知道是如何实现的了。

楼主:
无限串口吧?

网友G:
ToStc,就是透传STC吧,我记得好像见过的。

网友H:
一般是蓝牙转串口的透传模块,无线串口,不是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