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交直流电压检测的降压处理

楼主(2016-09-07):
老师叫做一个电路,功能是将降压,比如将0-24v电压降到0-3v量程,然后方便做电压采集检测。但是原先单纯的电阻分压电路老师说不能做交流,因为交流无地,所以要做一个隔离。这个隔离怎么做?类似电压传感器?有没有其他方法?

楼主:
那个电阻分压电路接了运放,运放是另外接电源接地的,当时交流无地,所以不共地,中间需要加一个隔离

楼主:
因为要求能测交流也能测直流,所以降压后不能把交流变成直流,因为到时候还要看波形看相位什么的

网友A:
交流无地,但有零线啊.
不用电阻分压,那厂家设计的表又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应该是霍尔电压传感器(原边被测电压与副边输出电流电气隔离)类似,有代替方法吗

楼主:
对的,重点是电气隔离!电压传感器太贵,有其他代替电路或者比较便宜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无地,但有零线啊.
不用电阻分压,那厂家设计的表又怎么做出来的.

零线和我这边设备的地是不同的。我刚刚搜了一下,是要做电气隔离,除了霍尔电压传感器,有其他比较便宜的产品或者解决这个会发生电气隔离的降压电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零线和我这边设备的地是不同的。我刚刚搜了一下,是要做电气隔离,除了霍尔电压传感器,有其他比较便宜的 ...

交流要用电压互感器后,与其他直流可以一起处理了。

楼主:
”让两边没有电的连接“    有什么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让两边没有电的连接“    有什么办法?

交流用电压互感器后 就可以”让两边没有电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要用电压互感器后,与其他直流可以一起处理了。

电压互感器一个要七八十,我这里要测不少电压,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产品或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交流用电压互感器后 就可以”让两边没有电的连接“。

电压互感器一个要七八十,我这里要测不少电压,太贵了,有没有便宜的产品或者方案

网友C:
老师教学生还是学生教老师?老师教什么就用什么,老师教的东西做不出来就自己批卷100分。假如小学数学老师只教了加减法,就布下微积分作业,还怎么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重点是电气隔离!电压传感器太贵,有其他代替电路或者比较便宜的产品吗 ...

电气隔离都不便宜,怕贵就别做.

网友D:
可以考虑线性光耦。

另外想知道,要测什么样交流信号,有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