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mos管电路

楼主(2016-09-07):
TX_HV是80V电源输入,呈周期性,高电平持续850ms低电平持续150ms,FIRE是驱动信号,FIRE采用连续的高100ns的脉冲信号,间隔2ms可以驱动LED,LED是激光管,请教电路是如何实现的,个人感觉是类似PWM驱动LED,高脉冲点亮LED,低电平关闭,因为激光管驱动电流很大,所以频率太快无法驱动,同理频率低,亮度会降低,但是同事说激光管是FIRE在低电平的时候点亮的,不是太理解 附件是激光管的DATAsheet

网友A:
FIRE是激光管通电控制信号,控制MOS管通断。TX_HV高电平且 FIRE高电平,激光管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FIRE是激光管通电控制信号,控制MOS管通断。TX_HV高电平且 FIRE高电平,激光管点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同事说,低电平的时候电容放电,点亮激光管,我不认为是低电平

网友B:
只有两者高电平才会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