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放电出大事了,请大伙帮忙

楼主(2016-09-07):
以前一直整数字电路都挺溜的,这次搞了个数字和模拟混合的电路,就出大事了。
事情是这样的,一套数字电路里包括ARM CPU和FPGA等电路,最要命的是有一块模拟电路要进行2KV放电,放电的瞬间FPGA就复位了,CPU也歇菜了。后来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示波器一端接稳压电源的地,另一端接板子上的地,在不放电的时候,可以看到波形平稳,一旦放电,会出现大量杂波,峰峰值可达2V,FPGA核心电压才1.2V,自动复位也不奇怪了。问问各位有经验的大师,这种杂波该怎么抑制?还是说放电的地和数字地应该分离?多谢!

网友A:
首先考虑把模拟电路2KV放电部分跟其他的隔离开最简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考虑把模拟电路2KV放电部分跟其他的隔离开最简易。

现在高压部分是隔离开的,但是共地的。就是放电时,对地的干扰超过想象。

楼主:
来个大神指导一下呀

网友B:
2KV静电直接打模拟系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2KV静电直接打模拟系统地?

不是静电,放电功能是本身的一个需求,自己设计的放电回路。

网友C:
这种情况  不隔离,一定要出问题

网友D:
一惊一咋的,ESD就ESD,还以为出事故了

网友E:
模拟地和数字地最好分离,如果无法完全分离,则考虑单点接地。最终要的是在ESD时要能够有良好的接地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