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经验】在普中开发板上驱动28BYJ五线四相制步进电机失败,只振动,外部不转动

楼主(2016-09-07):
步进电机型号为:28BYJ-5DV 五线四相制驱动芯片:ULN2003
理论驱动电压:5V
板上实测电压:4.3-4.5V
开发板型号:普中HC6800-EM3V2.2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step[ ]={0x01,0x02,0x04,0x08};//一相励磁,A相-P1.0,B相-P1.1,C相-P1.2,D相-P1.3

void delay(int a)
{
while(a--);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不断转动
{
for(i=0;i<4;i++)
{
P1=step[i];
delay(1723);
}
}
}

现象是只振动,不转动。查阅该型步进电机结构后,我认为核心转子是转动的,在降低频率后可以明显感觉到四次转动的节奏。

升高频率和降低频率都试过了,有可能是失步造成的。请问这样的情况如何解决(在一相励磁的前提下)?在两相之间的延迟多少合适?感谢

楼主:
忘了单片机型号:STC12C5A60S2  1T单片机

网友A:
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有效?你这是单相还是三相厉磁?

网友A:
应该A-AB-B-BC-C-CD-D-DA,四相八拍才好!单相振动会比较大!

楼主:
谢谢,这些我都有。按照普中的程序也烧写过,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