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的外部RAM连线问题

楼主(2016-09-07):
大神,
  近来用F4来读外部ISSI51216,同样的原理图连线(PCB走线不同),A仪器上的板子读出来没问题,B仪器上的板子读出来有些RAM的地址内容有误。
  问题:难道是RAM的走线出现问题了?

网友A:
先做下ram 全片访问测试。以确认硬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做下ram 全片访问测试。以确认硬件问题。

多谢,
  就是写入RAM的数据和读出RAM的数据不同。有时候是对的,但过会或者移动下电路板就又不行了。多堆了些电容上去,发现没什么用。

网友B:
降低读写速度,电源多加些高频滤波看看;

或者换个芯片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降低读写速度,电源多加些高频滤波看看;

或者换个芯片测试下;

多谢,
  降低了FSMC的速度,确实可以了。只是后续还是要提速,因为目前刷新图片速度太慢了。问题的根源不知道是在于RAM连接的线长短不一,还是阻抗不一,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C:
如果高速,RAM数据/地址线走线必须遵循等长原则

网友D:
板子动一下就变,
话说你的焊功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板子动一下就变,
话说你的焊功怎么样?

不稳定,焊接是焊接上了。  严格上讲,应该是有时候好了,过阵子莫名其妙怎么都不行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高速,RAM数据/地址线走线必须遵循等长原则

多谢,
  18条地址线,16条数据线,要等长,看着比较恐怖了。。。。。

网友C:
并口的速度本身就有限,你等长画线也不是必须那么严格。
简单说走线一致就会好的多

网友E:
典型EMC问题

网友F:
RAM 速度不够?

网友G:
電源紋波怎樣
可以把總線波形測量一下 比較一下 這樣容易看出問題來

网友H:
把PCB截图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