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系列有高温芯片么

楼主(2016-09-07):
各位大侠,STM32f4之前看到芯片工作温度都在-40℃到85℃,请问有汽车级的芯片么,工作温度要求在-55℃到120℃的,

网友A:
应该没有,STM32没有搞过那些都素不同的民用和工业普通应用。比如电梯环境,车床环境。。高低温环境没有吧。

网友B:
没有,不过目前这样的也是可以在你说的环境运行。

网友C:
T7可以到105

网友C:
ST好像只有自己的核心才做汽车级。。。。。。。

网友D:
飞思卡尔,现在是NXP似乎有,你可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