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路,NMOS的S电压为何能高于G?

楼主(2016-09-07):
一个特殊运用想用这个电路,本以为NMOS能导通就一定会G大于S,S能被限制3.3-Vgs。但是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却发现S高于G了.并随着D端电压升高还会升高,换别的nmos也一样。 哪位前辈能解释一下吗 ?

网友A:
R1拿掉,再看看。

网友B:
这是啥电路啊R1电阻500k

楼主:
R1是我模拟单片机的io口内阻,S端接单片机输入
其实设计的目的就是外面12V那端电压无论多少(5~12V),S端电压能限制在3.3V一下(VG-VGSth),
现在看来不行,但是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当然不仅仅为了实现以上12V转3.3的功能,不然其他电路也很容易实现。现在仅对此电路为何不行感觉很困惑。

网友A:
本以为NMOS能导通就一定会G大于S,你的以为没有错。
却发现S高于G了.并随着D端电压升高还会升高,换别的nmos也一样。这个也符合事实,一个原因里面有二极管,二极管有反向电流,D越高,这个反向电流越大,R1的压降也越大,Vgs要另外算了,这里的V3是3.3V,他不是Vgs。

楼主:
多谢 shalixi
看mos管数据手册的确有ua级别的反向漏电流Idss。如果这样的话,直接接单片机io,因为电流小,即使电压高于3.3V,也不会损坏io口吧??

网友C:
依你的功能要求,实现起来倒也不难。
1.S端对地另接个小点儿的电阻;
2.SGD分别对应接ebcN管,搞个射随。

网友D:
这个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E:
单片机引脚可以靠电阻和稳压管来钳位。
4V是由于漏电流引起的。

网友F:
因为你用的NMOS的漏电流大于MCU的漏电流。
最省事的办法就是IO并联电阻。

网友G:
看样子你这个漏电流比较大,可以选用其他的MOS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