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求助,这两个电路的区别???

楼主:
这两个电路 其中一个电路的电阻是接在Q1的发射极 另一个电路的电阻是接在Q3的集电极

输出的结果一样
但是在电动车控制器中,电路1用的比较多,而电路2基本上没有人用
小弟实在不解电路1 究竟比 电路2 好到哪里--电路1开关速度比电路2块吗??
电路1从图中可以看出,Q1饱和导通,那么Q1的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位应该是一样的才对
但是Q1的集电极电位却被Q2的基极钳位到了11.3V
那么Q1的Vce压降就有11.3-4.2=7.1V了
但是Q1此时是饱和导通的,Vce压差应该小于0.3V才对啊
这里却是7.1的压差,逻辑错误了啊,Q1此时是放大状态,还是数字状态???
有点解释不通啊,望大神们,指点指点!!!

网友A(2016-09-07):
电路2好些吧;
驱动能力强,上电导通速度快;

电路1:Q1处于放大状态,由于R3足够大,形成了负反馈;
如果Q1的:VCE压差为0,那么Q2很容易烧掉,Q2的VBE压差太大了;

网友B(点评):
支持电路2更好。

楼主:
既然电路1这么不稳定 很奇怪 现在很多三极管推动MOS的电路
都是用的电路1,

楼主:
Q1好像并不是放大状态的?? Q1的BE压降达到了0.7V 是完全导通了

楼主:
按理来说,三极管饱和导通后Q1的CE压降应该小于0.3V才对,,,

网友C:
个人理解:控制器调节,电动车加速减速,电路2你怎么实现调速?

楼主:
问题已解决

网友C:
饱和电压0.3左右,针对不同三极管型号,饱和电压是不一样的,图中三极管2N5551型号,自己查一下资料,我截了个图自己看一下吧,另外你是仿真多少会有点出入的。

网友D:
怎么解决的?

网友E:
我觉得图一比较好,R3形成的负反馈,对电路挺有用的,图二我看着怎么感觉已经饱和了啊,Q3的VC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F:
肯定是图一好,图一的Q1没有饱和,速度快,输出是恒流的。
图二的Q1处于饱和开关状态,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图一比较好,R3形成的负反馈,对电路挺有用的,图二我看着怎么感觉已经饱和了啊,Q3的VC电压太低了吧 ...

是的,如你所说,电路1的Q1就是一个电压跟随器
Ue的电压时钟等于=Ub-0.7V
反馈的引入,自动调节,稳定
同时Q1的集电极相当于是给Q2的基极提供了一个 基极恒流信号
Q2的集电极输出也相当于是恒流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肯定是图一好,图一的Q1没有饱和,速度快,输出是恒流的。
图二的Q1处于饱和开关状态,速度慢。 ...

我觉得不是快不快的问题,电路只有一半,以下只是猜测:要看Q2负载是什么,如果是电机(也可能是二级驱动),通过调节Q1的IB,改变Q1的IC,从而改变Q2的IC,最终起到调节电机速度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不是快不快的问题,电路只有一半,以下只是猜测:要看Q2负载是什么,如果是电机(也可能是二级驱动 ...

电路虽然只有一半,后级肯定是PNP三极管放电负载和MOS管的栅极。
这个电路是标准的分离器件驱动MOS管的驱动电路。
这个成本和速度是主要考虑的因素,如果不考虑成本,肯定用驱动IC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电路虽然只有一半,后级肯定是PNP三极管放电负载和MOS管的栅极。
这个电路是标准的分离器件驱动MOS管的驱 ...

恩,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