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反向耐压问题

楼主(2016-09-07):
各位先生,我用4只反向耐压为1000伏的二极管,做成整流桥,这时整流桥的反向耐压是1000伏还是2000伏,请明示,谢谢了!!!

网友A:
可谓2000V,可谓1000V

网友B:
应该是1000

网友C:
整流桥正反向都导通,没有什么反向耐压,二极管上受的反向电压与半波整流是一样的。

网友D:
如果输入的交流电,有效值220V,峰峰值是622V,整流桥的每个二极管都需要622V反相耐压。
1000V的二极管整流桥,输出500V,输入-500V,刚好1000V

网友A:
1,标称1000V二极管串俩成复合管,这个复合管应标称多少V?
2,极端整流反向电压可达622V,桥整等效2串1时,单只将分担承压多少V?

网友E:
按1000伏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