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传输函数图象《邱关员版电路》看不懂了,谁能解释下

楼主(2016-09-07):
图象的纵坐标是什么意思啊?j乘以一个比值做参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白饭好吃,书难读

这么简单就不懂得

图象的纵坐标是什么意思啊?

纵坐标表示网络函数啊

网络函数=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输入电压就是激励源的电压

输出电压就是电阻的电压

当谐振的时候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电阻的电压达到最大数值)

网络函数=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 1

要想上面的 HR( jn )得到最大数值 ,

就要求  jQ( n-1/n ) = 0

然后 n = 1/n   , 得到 n=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饭好吃,书难读

这么简单就不懂得

如果网络函数定义为“网络函数=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那么那个图象的纵坐标应该是,也就是,,
难道这两个纵坐标相等??

网友:
难道这两个纵坐标相等??

怎么会有两个纵坐标相等 ???

只有1个纵坐标啊 !!!!

网友A:
纵坐标表示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因为 电阻的电压 少于等于 激励源的电压

所以 纵坐标的范围是 0 - 1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纵坐标表示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因为 电阻的电压 少于等于 激励源的电压

我没问 纵坐标的范围啊,你说的我都懂,我就问图中的纵坐标的式子是怎么来的

网友A:
你在1楼问 图象的纵坐标是什么意思啊?

纵坐标就是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纵坐标表示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因为 电阻的电压 少于等于 激励源的电压

按照图中纵坐标的式子,它表示的似乎是频率是η时的电阻两端电压÷ 频率是1时信号源的电压.

网友B:
两个都对,一个归一化,一个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1楼问 图象的纵坐标是什么意思啊?

纵坐标就是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这个意思。

就算我没表述清楚吧,
坐标就是  电阻的电压 ÷ 激励源的电压 ,这个谁都能猜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都对,一个归一化,一个没有。

怎么归一化的?

网友A:
真的够晕 , 讲了那么多,你都还没有明白。

你说到    。。。频率是η时。。。   你这句话错误了。

η不是表示频率

η是表示 激励源频率 ÷ 电感电容固定频率

(  是两个频率的比值 )
==========================================
另外 , 没有频率是1,这个说法

网友B:
我是看一楼的图得出的,这个是归一化了,下面没有。这里会有人来细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够晕 , 讲了那么多,你都还没有明白。

你说到    。。。频率是η时。。。   你这句话错误了。

确实说错了,η不是频率,但我的疑惑还没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够晕 , 讲了那么多,你都还没有明白。

你说到    。。。频率是η时。。。   你这句话错误了。

重新表述下我的疑惑:

1. 纵坐标表示的是不是|Hr(jη)|?
2. |Hr(jη)|和途中纵坐标的等式是否相等?如何证明?

楼主:
一阵呼呼大睡,醒来后,在看这个问题突然吧这个问题搞明白了

楼主:
有几个要点,把这几个要点弄明白了再有疑问了:
1. 假设输入信号Us的幅值是不变的(见下面的图片)
2. 要分清楚信号和信号幅值的写法(上面带点的是信号,不带点的就是幅值,想图中纵坐标就是两个幅值的比)
3. 书上有两个函数的写法容易让人引起误解(个人认为这种写法是错误的):上面图中纵坐标的的两个函数Us、Ur和前面的Us、Ur不是相同的函数,纵坐标就是下图那个复合的函数的幅值

楼主:
有几个要点,把这几个要点弄明白了就不会再有疑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几个要点,把这几个要点弄明白了再有疑问了:
1. 假设输入信号Us的幅值是不变的(见下面的图片)
2. 要分 ...

带点的是稳态信号的相量表示,含幅值和相角,通常用复数表示。不带点的在此表示幅值,即相量的绝对值。

有的书或文献中用粗体字表示相量而不带那个点,所以具体含义还得看上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点的是稳态信号的相量表示,含幅值和相角,通常用复数表示。不带点的在此表示幅值,即相量的绝对值。

...

那本书上写的太乱了,一会儿把Ur、Us当成函数,一会儿把Ur、Us当成变量

楼主:
那本书上写的太乱了,一会儿把Ur、Us当成函数名,一会儿把Ur、Us当成变量名

网友D:
不错,感觉太抽象了,平时设计电路也没怎么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感觉太抽象了,平时设计电路也没怎么考虑

我还没设计过电路,你设计电路时频率响应不考虑吗?还是软件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