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导热环氧树脂灌封胶的特点及固化机理分析

楼主(2016-09-07):
环氧树脂灌封胶的特点及固化机理分析

=   环氧树脂灌封胶概述   =

环氧灌封胶是指用环氧树脂制作的一类电子灌封胶, 包括单组分环氧灌封胶和双组分环氧灌封胶。环氧灌封胶一般都是硬质刚性的,但也有软质甚至弹性的。普通环氧灌封胶的特点是粘接力附着力强,保密性高,价格低廉,使用方便。

环氧灌封胶的种类很多,不同种类的环氧灌封胶在耐温性能、防水性能、绝缘性能、光学性能、对不同材质的粘接附着性能已经软硬度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环氧灌封胶可以加入一些功能性填充物赋予其导电导热导磁等方面的性能。环氧灌封胶的颜色一般都可以根据需要任意调整。或透明或非透明或有颜色。

=   环氧树脂灌封胶的使用方法   =

双组环氧灌封胶是最为常见的,使用之前将A、B两个组分调和均匀后使用。通常A组分为胶料(其中含有补强助剂和各类功能性填料等),B组分为固化剂。双组分环氧灌封胶一般都可以室温固化,也可以加热快速固化,用于封装电器模块和二极管等。双组份灌封胶的使用方法基本相同,一般都是:配料--混合--抽真空--灌封--静置--检查入库。可以使用双组分灌封设备,使整个操作过程简单化,同时也节省操作时间和减少原料的浪费。

有些双组分环氧灌封胶粘稠度较高,一般采用添加适当活性稀释剂或分别将A、B组分加入后(加热会大大降低胶料的粘稠度)再混合,灌封。
单组分环氧灌封胶一般都需要高温固化,有些品种要求80摄氏度一点上固化,有些要求150摄氏度以上才能固化。通常固化温度要求越低的单组分环氧灌封胶常温保存期越短,反之亦然,所以,好些环氧灌封胶甚至是要求低温冰箱保存的。

=   环氧树脂灌封胶的特点   =

、环保无污染:在较低的温度下即可溶化,流动性均匀;
2、介电强度高,绝缘性能好,降低原器件的工作温度,从而延长产品的使用寿命;
3、有良好的导热、散热性,耐高温、低温,热稳定性优良,因此对高温敏感度大大降低;
4、防止老化:该产品灌封固化后不易老化,避免了其他同类产品易老化开裂的现象;
5、密封性好:其优良的密封性,使电子产品减少震动、降低噪音;
6、防水防潮防湿气:涂覆或灌封后的电子元器件具有优异的防潮、防水、防尘、防腐蚀、耐臭氧、耐气候老化等方面的效果佳;
7、灌封温度较低,不会损伤耐热度在85℃-105℃以上的元器件;
8、常温下固化:灌封后可在短时间内可常温固化,散热速度快;
9、灌封工艺简单:可采用手工或灌胶机进行灌封,流水线作业,操作方便、提高生产效率。

=
环氧树脂灌封胶的固化机理   =

环氧树脂的分子结构特征是分子链中含有活泼的环氧基团,它们可与多种类型的固化剂发生交联反应而形成具有三向网状结构的聚合物。固化后的环氧树脂具有良好的物理、化学性能,具有优异的粘接性能,而且变形收缩率小、稳定性好、硬度高,因而广泛应用于建筑、道路等领域。

=   环氧树脂灌封胶的储存   =

、一定要保存在干燥、通风、温度较低,远离可能出现明火的地方,温度最好维持在10-30度常温下。湿度要求高一些能有效降低其燃烧性,一般维持在50%以上,不可高于80%,不然影响其使用效果。 库房贮存的时候要注意防止生锈导致的漏漆情况。

2、开口以后未使用完的树脂要放在通风安全的地方,注意对开口处稍加密闭处理。统一为开口的漆料要进行外部的保护处理,比如使用木质品进行遮蔽或者使用箱子进行统一封装。环氧树脂是易燃易爆物品,同时其挥发蒸汽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因此,必须加强贮存和保管中的管理工作,制定贮存、运输、配制等过程中的安全措施。
北京汐源科技有限公司  汉高北京总代理 道康宁 3M 洛德经销商
LED、电源、新能源行业胶黏剂供应商,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整体用胶解决方案。
灌封胶、密封胶、导热硅脂、导热垫片、防静电产品、UV胶等
有机硅灌封胶,导热灌封胶,三防漆,密封粘接胶,汉高汉新,汉高乐泰,环氧树脂灌封胶,导热粘接胶,LED胶黏剂,电源灌封胶,电子胶水。乐泰胶水,乐泰3900,丙烯酸三防漆,厌氧胶,平面密封胶。

网友A:
我想请教楼主一下 环氧树脂用什么可以清洗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楼主一下 环氧树脂用什么可以清洗掉

粉碎

网友A:
我这经常碰到用环氧封装的板子 想将树脂洗掉 而不伤板子  以便测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经常碰到用环氧封装的板子 想将树脂洗掉 而不伤板子  以便测绘

环氧树脂可以作为很有效的防抄板手段的。
封了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打开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环氧树脂可以作为很有效的防抄板手段的。
封了基本上就没有办法打开了。 ...

很简单,用铣刀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用铣刀铣。

这个听人说有种物质可以将环氧树脂腐蚀掉 而不伤害PCB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听人说有种物质可以将环氧树脂腐蚀掉 而不伤害PCB板

不太可能。

网友D:
楼主能否推荐一款性能良好的的环氧灌封胶,最好是双组份的,常温固化,不需要抽真空的灌封胶,主要目的是防抄板
试验了2年的电路,一边学习一般摸索,光每次打样10片(没超过10cm)的电路板,没有用的扔掉的,一个台式电脑机箱的纸盒装不下
一个一个难点克服了,产品眼看要出来了,可是很发愁别人抄板,因为电路越试越简单,越试越好,没有任何智能之类芯片可以保丁点密,任何一个稍懂电路的都能超
实在是心不甘

网友E(2016-10-20):
我也想了解一下比环氧的硬度低一点的胶 最好是导热性能好一点的,,类似金升阳灌封模块用的胶

网友F(2017-05-04):
引用 网友A:
我这经常碰到用环氧封装的板子 想将树脂洗掉 而不伤板子  以便测绘

你可以采用有机硅的灌封胶啊,灌封材料易于清除,可实现更换元器件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843709393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采用有机硅的灌封胶啊,灌封材料易于清除,可实现更换元器件的。有问题可以联系我QQ:843709393 ...

板子不是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用铣刀铣。

还是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