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否能发生并联谐振?条件和计算公式是什么呢?

楼主(2016-09-07):
1、电路是开关电源24V直流输入。
2、AD_IN接入单片机的AD口进行检测

现象:按照电阻串并联计算,AD_IN的电压大约在1.5V左右,但是出现了几次5点几V高电压的现象,无法解释(有时候电压表量其他地方电压之后恢复正常,并未更换器件),怀疑是发生谐振导致电容两端电压升高,但是这方面知识学潜,(ˇˍˇ) 想~知道是如何计算的。在什么情况下导致才会发生此现象?谢谢了,还请高手抬手。

网友:
不会发生并联谐振。

你想检测24V直流的什么指标??

如果是仅仅检测24V开关电源的电压数值。那么 , 二极管,电感多余。

楼主:
这只是电路的一部分,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检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5点几伏的电压值,所以怀疑是电路由于自身的系数导致发生不可控的变化。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或者你的万用表坏了。特别是胜利万用表。非常垃圾。

打到电压档,把两个表笔短接。不会是 0

楼主:
电压表未坏,此值不正常会测量出来的,确实不正常了。按说虚焊什么的也不应该啊,出线了3次了,都是5点几伏,也不能虚焊虚的这么巧吧。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一下,有没有脉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