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会导致无法开机吗?

楼主:
产品用的是atmel的SAMD20芯片,生产中发现,无法开机,用清洗剂擦拭晶振焊盘部分(发现有少许助焊剂残留),再用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最近湿度76%),我们波峰用的是免洗助焊剂,请教各位?谢谢
========================================
2016/09/08更新,下图是不良品,红线框出的区域用洗板水擦拭后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网友A(2016-09-07):
免洗助焊剂用旧了,该换新鲜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免洗助焊剂用旧了,该换新鲜的了.

请教T叔,助焊剂的使用时间是否有标准?或者是经验?谢谢

网友B:
有洗板水洗洗看

网友B:
用洗板水洗洗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T叔,助焊剂的使用时间是否有标准?或者是经验?谢谢

助焊剂应于使用50小时后全部更换新液,以防污染、老化衰退影响作业效果与品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洗板水洗洗看

就是用的洗板水清洗就OK。

网友C:
你这个不一定是助焊剂的问题  可能是虚焊了的可能

网友B:
助焊剂不好,在焊接时,锡膏会因助焊剂而乱迸/拉锡/虚焊/连焊等现象,可以用放大镜看看焊接细节

网友D:
不合适的助焊剂会吸潮,所以,要么换用合适质量的助焊剂,要么好好清洗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不一定是助焊剂的问题  可能是虚焊了的可能

确定不是虚焊,用放大镜看过,且晶振是插件过波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不好,在焊接时,锡膏会因助焊剂而乱迸/拉锡/虚焊/连焊等现象,可以用放大镜看看焊接细节 ...

不是虚焊,更新了图片,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合适的助焊剂会吸潮,所以,要么换用合适质量的助焊剂,要么好好清洗板子。 ...

选用的是kester985m,规格书上的指标看起来完全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用的是kester985m,规格书上的指标看起来完全没问题。

一切以实际结果为准,不过,既然有规格书,查查保存及使用要求,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E:
助焊剂存放时间过长易挥发的乙醇会减少,难挥发的水的比例会增加影响助焊剂质量。

网友B:
你只刷那个电阻试试,很有可能是助焊剂以及其他残留,把电阻搞坏了
用万用表量量,看看前后是否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刷那个电阻试试,很有可能是助焊剂以及其他残留,把电阻搞坏了
用万用表量量,看看前后是否有变化 ...

已测试,的确是晶振焊盘的助焊剂残留导致,联系助焊剂厂家,建议我们还是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