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P2359出了问题,请求帮助

楼主(2016-09-07):
我用MP2359输出随输入升高而升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设计输入VCC为15v,设计输出3.3v,150mA。

实测输出电压与输入关系为:
输入           输出
6.5-10v     3.2v
11.1v        3.9v
12.3v        4.8v

原理图如下:

现在怀疑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1.  EN脚不能直接接VCC,而是要通过100k电阻相连;(板小,插入电阻不方便,感觉不像)
2.  肖特基二极管耐压不够(不可能啊)
3.  47uH电感为0805封装叠层电感,实际Q性能太差;(不太可能)
4.  C11太大,应该为0.01uF。(不太可能)

但感觉哪一点都不像,请提供帮助!谢谢!

网友A:
电感用的不对 换功率电感 CD43类型

网友B:
B230A稳压管用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用的不对 换功率电感 CD43类型

用贴片电感的原因是PCB空间限制,虽然叠层电感性能比绕线电感差,但对于小概率应用,不至于如此表现啊。
不过我还是考虑用小电感试一试看。

楼主:
谢谢T叔,规格书我看了多次了,没有帮助。
关于B230A,我用的是SS26,除了正向压降,应该不比B230A差。
想到的只能是这些了。

网友C:
你这个图至少有三个地方有问题:

1、电感功率不够;
2、EN脚有大电流限制,没错的话是几个 uA,你串联个大电阻就行了。
3、反馈电阻整体偏小,这个最好参考手册上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至少有三个地方有问题:

1、电感功率不够;

谢谢!
但我有不同看法。
电感功率不够,我只有150mA,什么原因你认为不够呢?
EN脚有电流限制,datasheet也没有说清楚,只说输入2v时typ 2.1uA, 只说明芯片输入电阻是1Mohm,现在典型电路是串100K电阻,对不上,我认为楼上的电压6v限制更为合理。
反馈电阻偏小造成了更大的漏电流,但也还可以,才100多uA。

网友D:
150mA电流已经算比较大的了...电感太小了.
我之前做过一个升压的.电流更小,只是给单片机供电,也是用功率电感,用的是小尺寸的:3521,就是3.5mm*2.1mm的外形尺寸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给我定了方向。
我一直怀疑这个,但在规格书上又找不到问题。En脚很多芯片可以是VCC,所以抱侥 ...

之前是正常的.这次不正常...那肯定是看差异在哪.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是正常的.这次不正常...那肯定是看差异在哪.就可以啦

差异比较多,换了二极管,换了电容,换了电感。
换的原因是想使物料种类更少,所以参考了其他设计使用的器件。
事实上,我在问问题之前,已经加过100k串行电阻,但问题依旧。没有方向了。
5楼yanwen217解释完后,才认识到芯片已经损坏,目前没有新的芯片,所以只能等,还不知道结果,但我相信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我有不同看法。
电感功率不够,我只有150mA,什么原因你认为不够呢?

正如楼上所说,
1、 150mA 已经很大了。。。。必须用”功率电感“,而不是信号电感;

2、请看芯片资料的这个地方,个人认为不要超过这个电流就行了。外部串联电阻式最保险的形式,芯片内部设计的电阻,大小差异化太大;

3、这个你要承认,芯片都不是完美的,也不是理想的,最最好按照手册上提供的推荐阻值来,至于为什么,厂家会有100个理由反驳你,只是没有写出来而已,不然人家也不会推荐个典型的值。
设计电路有个思想,当你不确认对的时候,请不要冒险,一定按照厂家推荐的模式设计,要不然你也不会出现这个帖子的问题,MP2359我每年都会用几万片,一次问题没出现过,就是因为我非常尊重人家的 datasheet。

网友C:
另外这个芯片比较小,烙铁温度烧高了,也可能烫坏的;多准备几个试试。

网友C:
设计电路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发现细节,理解厂家的意图和思路,有凭据就能作为设计依据。个人拙见,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电路的时候,就是不断的发现细节,理解厂家的意图和思路,有凭据就能作为设计依据。个人拙见,请指教 ...

非常感谢详细解释。对datasheet的理解也教育我至深。
我的datasheet上没有“Max input current into the EN pin” 这一行。所以不知。从现在看,是最明确的要求。
当然,datasheet上要求EN脚要小于6v,一般逻辑输入电阻为1M左右,所以串行电阻应该要>1.5M,但实际上建议的是100K,所以实际在datashseet上没有说明En脚的电路前提下,是有很多矛盾的。

对于你对datasheet的严谨态度,我受教了。想起你以前做的FPGA开发板,能感觉你对任何一个细节的关注超过大部分工程师。否则无法做出这样的板子。谢谢指出我的问题。

但对于datasheet的看法,我有不同意见。实际上datasheet以前是没有典型电路的,是在中国发展后,发现中国的工程师特别喜欢典型电路。所以各公司才慢慢加上这个部分,以至于现在成了datasheet的标配。
我更趋向于看清楚datasheet里的功能原理图,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化。这次就是因为想减少系统硬件的料单种类,才这样改的。

当然,这次出了问题。但我认为带来的损失是研发损失,改正后会给后来的采购和库存生产带来利益。我认为在理解的基础上使用芯片给个人和公司带来更多的好处。

再次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详细解释。对datasheet的理解也教育我至深。
我的datasheet上没有“Max input current into the  ...

共同进步,我给你发一个我电脑上存的datasheet;mps比较搞笑,下个datasheet都要注册的,我这个应该是官方下载的

网友E:
谁说mps下载pdf 要注册的???    micron 才是…mp2359 很容易就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谁说mps下载pdf 要注册的???    micron 才是…mp2359 很容易就工作的。

谢谢。
你说的对。一般要电源芯片工作是很容易的,极少有时序要求。
但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很难去查。
以我这次出了问题,就有多方面的原因,你看了下面内容就知道查问题并不容易:
1.    电源在10v以下输出正常,但输入11v就输出不正常。首先想到的是电路和以前有什么变化,分别是en脚没有串电阻”,电感从4.7uH到47uH,电容从10uF到22uF,二极管从BA230到SS60
2.    由于串电阻比较麻烦,所以先换电感,不行;换电容,不行;换二极管,不行;
3.    只有en脚串电阻了,克服困难改了电路,串进了电阻,一测,还是不行;
4.    只好再回顾自己哪里错了,想了一圈,应该是MP2359坏了,所以改了还不行。结论:拿一块新的板再试一试;
5.    于是重新拿一块新板,重新2-3,测了一下,还是不行,进入痛苦期。。。。
6.    只能反复地查看电路,最后把所有负载全部去掉后再测,还是不行,又痛苦
7.    又想起来MP2359已经是上过电,去掉负载电路的板子必须用新的MP2359来试。
8.    这一次总算正常输出了,再将电路一个一个加上去,最后发现是一块芯片的电源上电顺序有要求,否则造成闩锁,IO脚异常吸电流,导致MP2359输出不正常。把这个解决了就好了。

      最终判定,和MP2359有关的问题就是En脚需要串100k欧姆电阻。但由于其它问题,导致无法第一时间判断电路失效原因。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就好了。共同进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
你说的对。一般要电源芯片工作是很容易的,极少有时序要求。
但一旦出了问题,你就很难去查。
8.    这一次总算正常输出了,再将电路一个一个加上去,最后发现是一块芯片的电源上电顺序有要求,否则造成闩锁,IO脚异常吸电流,导致MP2359输出不正常。把这个解决了就好了。

闩锁后都是灌电流,最可能的结果应该是导致电源输出过载才对,不可能导致电压不降反升吧? 疑点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闩锁后都是灌电流,最可能的结果应该是导致电源输出过载才对,不可能导致电压不降反升吧? 疑点重重。
...

不降反升是因为电源电路电压不对,主要是SW脚输出不正常。没有SW,而是直流。至于为什么这样还不清楚。

网友G(2017-03-07):
有没有深圳这边工程师熟悉2359的?付费求现场支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