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LM2596产生负电压电路

楼主(2016-09-07):
根据手册上的负电压电路搭好-5V电路,在GND和-5V之间加负载,负载上有电流流过。但是这个电流的回路是怎么流的请大神指教。

网友A:
相当于2596输出的正负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2596输出的正负反接.

我不明白从GND流向-5V的电流最后流到哪里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从GND流向-5V的电流最后流到哪里去了。

L1 D2 LOAD一个环

楼主:
大神还有个问题,我发现如果不把CIn跨接在VIN和-5V之间而是VIN和GND之间貌似工作就不大正常了。

Cin必须。缓启动电路C1、R1、R2也是必须的。

网友C:
楼主看醒了,GND在哪儿! 一句话:电源供给与负载不共“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有个问题,我发现如果不把CIn跨接在VIN和-5V之间而是VIN和GND之间貌似工作就不大正常了。 ...

"-5V "才是2596的“地”

老大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醒了,GND在哪儿! 一句话:电源供给与负载不共“地”。

是的不共地,可是老大我确实是这么接的,电路确实也工作了,-5V那里的对地电压也确实是-5V。

网友D:
启动的时候, 通过 D3 构成 2596 的地线电流回路.
正常工作时, 借助输出电容构成 2596 的地线电流回路.
应该可以工作的

网友E:
那个Cin应该叫Ccompensation
BUCK这样连接后,正激变成了反激,出现了专家说的‘右半平面零点’,需要Cc补偿相位裕度,不然可能不稳定。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启动的时候, 通过 D3 构成 2596 的地线电流回路.
正常工作时, 借助输出电容构成 2596 的地线电流回路.
应该 ...

谢谢老大指点

网友F:
回路就是通过负载到-5v

网友G:
LM2576试过可以,但是2596没试过,因为2596的最大占空比是100%,怕这样用不成功。
我用得多的是TPS5430,这个最大占空比是89%。

网友H:
1. Cin必须。
2. 缓启动电路C1、R1、R2也是必须。
3.特别注意:这种负电源 LM2596 的1脚输入、3脚公共端之间的耐压比正电源要高,一般正电源的耐压为Vin,而这种负电源的耐压增加到 Vin + |Vout|。对楼主电路就是Vin + 5V!

网友I:
还有这么用的啊 眼前一亮啊 得空试试

网友J:
按推荐图试过2576的,可以,但是有一点,即使输出空载,启动时输入电流也非常大的,开始用恒流稳压电源输出,限流在0.5A的,无法启动,稳压电源一直处于过流状态,改变输出电流限制调整到2A以上,就正常启动了,启动后输入电流就小了,非常正常

网友K:
如果D2不接会有什么反应??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启动的时候, 通过 D3 构成 2596 的地线电流回路.
正常工作时, 借助输出电容构成 2596 的地线电流回路.
应该 ...

如果我的D2不接的话会不会工作??

楼主(2016-12-13):
引用 网友G:
LM2576试过可以,但是2596没试过,因为2596的最大占空比是100%,怕这样用不成功。
我用得多的是TPS5430,这 ...

我用lm2576就成功启动了两回,启动电流特别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用lm2576就成功启动了两回,启动电流特别大。

那应该是出现过流关断时引起的。这种应用最好是最高占空比是不超过9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