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40KHz帯通滤波出现震荡,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6-09-07):
file:///C:\Users\A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877548\QQ\WinTemp\RichOle\)ZH5GYMT3M}S{$Y(VCQK]4K.pngfile:///C:\Users\A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877548\QQ\WinTemp\RichOle\)ZH5GYMT3M}S{$Y(VCQK]4K.pngfile:///C:\Users\A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877548\QQ\WinTemp\RichOle\)ZH5GYMT3M}S{$Y(VCQK]4K.pngfile:///C:\Users\A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877548\QQ\WinTemp\RichOle\)ZH5GYMT3M}S{$Y(VCQK]4K.pngfile:///C:\Users\AQ\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283877548\QQ\WinTemp\RichOle\)ZH5GYMT3M}S{$Y(VCQK]4K.png

网友A:
有几处不合理。
1,R3/R1和R8/R6比值过大,则增益过大。
2,加R2和R7电路成陷波,要输入分压,不是这样接。
3,C5可以不要,如果担心直流分量,那么第二级改为高通+低通。

网友B:
是增益很大,不是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