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玩过语音或音乐模块 吗

楼主(2016-09-07):
想知道一下单片机与模块之间的二线串口通信的方法

网友A: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找厂家要通讯协议即可。

网友B:
通讯方式和具体的模块有关系,建议楼主提供下模块型号

网友C:
插卡音箱方案即可,串口,功能强大,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方式和具体的模块有关系,建议楼主提供下模块型号

语音模块JQ8400利用上位机与模块通信倒是简单,现在我把程序写进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来给模块发送指令。现在不止是程序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include <reg52.h>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void Music_play();
void Flash_swtich();

void main()
{
        EA = 1; //使能总中断
        ConfigUART(9600);
        Flash_swtich();
        Music_play();
        while(1);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 1
        TMOD = 0x20; //配置 T1 为模式 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 T1 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 T1 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 T1
}

void UART1_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SBUF=dat; //将数据写入到串口缓冲
//        sending=1;         //设置发送标志
//        while(sending); //等待发送完毕
}

void Music_play()                 //播放指令
{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0x02);
    UART1_SendByte(0x00);
    UART1_SendByte(0xAC);
}

void Flash_swtich() // 选择FLASH播放 指令
{
    UART1_SendByte(0xAA);
    UART1_SendByte(0x0B);
    UART1_SendByte(0x01);
    UART1_SendByte(0x02);
        UART1_SendByte(0xB8);
}

/* UART 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 (RI) //接收到字节
        {
                RI = 0; //手动清零接收中断
                SBUF = SBUF;
        }
        if (TI) //字节发送完毕
        {
                TI = 0; //手动清零发送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厂家都不一样,找厂家要通讯协议即可。

厂家没有给二线串口的例程。然后我找其他厂家的程序修改来,写进单片机,控制模块,现在试了很多次还没有成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厂家没有给二线串口的例程。然后我找其他厂家的程序修改来,写进单片机,控制模块,现在试了很多次还没有 ...

厂家都不能给支持的东西,你自己试出来后敢批量用?

楼主:
我还在修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