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的问题 qsf 管脚分配

楼主(2016-09-07):
在设置管脚分配的时候遇到了一问题,,  就是部分的信号在qsf设定管脚后 编译完 ,quartus会自动给顶层的部分端口信号加上双引号,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有没有相关的说明,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没见过你说的问题,
长啥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你说的问题,
长啥样子?

问题找到了 是在分配数据总线时 将数据每一位的名称中的方括号用成了圆括号  如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23 -to D【0】(正确表述) 写成了 set_location_assignment pin23 -to D(0)(错误表述)。最后发现编译完了之后,quartus自动给圆括号的管脚名加了个引号。然后在pin planner 里面发现 加了引号的就没有按照实际的需求进行约束管脚。乌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