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采样眼图

楼主(2016-09-07):
电子设计大赛PAM4信号调制解调电路;发挥部分:用AD采样低通滤波器输出的PAM4信号,并在液晶屏上显示眼图。想直接画个眼图。。。。大家知道怎么画么

网友A:
眼图,是由于示波器的余辉作用,将扫描所得的每一个码元波形重叠在一起,从而形成眼图。其是指利用实验的方法估计和改善(通过调整)传输系统性能时在示波器上观察到的一种图形。观察眼图的方法是:用一个示波器跨接在接收滤波器的输出端,然后调整示波器扫描周期,使示波器水平扫描周期与接收码元的周期同步,这时示波器屏幕上看到的图形像人的眼睛,故称 为 “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图,是由于示波器的余辉作用,将扫描所得的每一个码元波形重叠在一起,从而形成眼图。其是指利用实验的方 ...

大三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但是现在也在液晶上显示,他们那边的频率太高,32采不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三的时候做过这个实验,但是现在也在液晶上显示,他们那边的频率太高,32采不了啊 ...

STM32 ADC 1M采样率,还得分几路,一个周期至少6-8个采样点才可以看到勉强的的眼图。
不知道你说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ADC 1M采样率,还得分几路,一个周期至少6-8个采样点才可以看到勉强的的眼图。
不知道你说的频率是 ...

1khz,我的想法是叠加每个码元的曲线,使第二个码元的横坐标以及后面的每个码元的横坐标都和第一个码元的横坐标相同。然后纵坐标还是采集的纵坐标,这样就能起到叠加码元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每次采集的正弦波,它的第一个点,是不固定的,导致没法固定横坐标。是不是采集一个点的时间和正弦波的频率不匹配呢?

网友A:
等楼主研究出来方法了,分享一下。我也很像知道怎么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1khz,我的想法是叠加每个码元的曲线,使第二个码元的横坐标以及后面的每个码元的横坐标都和第一个码元的 ...

回复迟了几天哈哈哈。
判断码元。然后从BUFFER中截取一个个码元叠加就好
如,设定一个阈值,a(n-1)小于这个阈值,a(n)大于这个阈值,就把a(n)当作码元起始点,同理判断出最后一个点。然后画图。
比赛是不是都完了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回复迟了几天哈哈哈。
判断码元。然后从BUFFER中截取一个个码元叠加就好
如,设定一个阈值,a(n- ...

当然这里就不加滤波处理了

网友C:
研究出来没,用ADC可以做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迟了几天哈哈哈。
判断码元。然后从BUFFER中截取一个个码元叠加就好
如,设定一个阈值,a(n- ...

有道理,不过都结束了,现象做了百分之六,七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研究出来没,用ADC可以做到吗?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楼主研究出来方法了,分享一下。我也很像知道怎么做

自己琢磨吧,,比赛结束了,懒得搞了,现在搞曼彻斯特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己琢磨吧,,比赛结束了,懒得搞了,现在搞曼彻斯特解码

玩的都好有深度,我学完就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玩的都好有深度,我学完就忘了。

百度一下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