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外扩SRAM问题

楼主(2016-09-07):
最近接触C6747求教俩问题:
一、使用EMIFA连接一片NAND FLASH(CS3)和一片双口RAM(CS5),该设置哪些寄存器?
二、双口RAM连接到DSP上的地址线从A1开始(不是A0),寻址范围还是在片选CS5对应的空间内么?其双口RAM的起始地址对应的从哪儿开始呢?
先谢谢了。

网友A:
设置寄存器主要是EMIFA接口的配置    这个你最好找个例程
关于硬件连接的起始地址   同样也最好参考一下TI的EVM板   看看有没有内部总线对齐导致从A1开始
连接好就是映射的问题了    看看CS5的起始地址   然后加偏移量就开始操作了

楼主:
上图是EMIFA和芯片本身写的时序图,W_SETUP、W_STORBE、W_HOLD如何计算呢?困惑。

楼主:
W_SETUP >= 0; W_HOLD >= 0,W_STORBE + W_SETUP + W_HOLD  <=tRC/tema_f -3 ?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