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直流电机

楼主(2016-09-07):
大神分析下,这张图能工作正常么?

网友A:
自举供电在这种电路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举供电在这种电路不能工作。

我认为也不能,但是原贴说可以,我也是疑问这张图自举确实没法工作,www。edaboard。com/thread219997.html

网友B:
  勉强能够工作

  先开启下管。关闭上管。自举电容充电。再同时开启上管和下管。

自举电容的容量要足够大。

网友C:
IR2110不是这样用的,自举电容必须在一定频率下才能重新充电,这样直流应用的话上桥臂是不会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勉强能够工作

  先开启下管。关闭上管。自举电容充电。再同时开启上管和下管。

您的意思是先让pwm先低电平,后高电平么?自举电容多大合适?驱动电阻可以不加么

网友:
1 . 您的意思是先让pwm先低电平,后高电平么?
    回答是的

2 . 自举电容多大合适?
    回答 ,没有统一的答案。

    看你怎么驱动马达。

    某些特殊情况,要求不高。自举电容=10UF就足够了。
    某些特殊情况,要求很高。自举电容=1000UF还不足够了。

3 . 你给出的链接 www.edaboard.com/thread219997.html
    别人的是全桥电路。
    你的电路,半桥不像半桥,全桥不像全桥。

    你的电路 与 别人的电路,两者没有可比性。

网友B:
如果驱动直流电机
1 . 仅仅是开启和关闭。根本就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2 . 如果需要PWM对电机进行调速。上面的电路。远远不能达到要求。

因此我在上面用了 勉强  这个词语。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也不能,但是原贴说可以,我也是疑问这张图自举确实没法工作,www。edaboard。com/thread219997.ht ...

你的电路,IR2110的LIN端直接接到电源上,目的很明显:下管S2常导通。
既然常导通,何必用这么一支管子?联接一根导线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也不能,但是原贴说可以,我也是疑问这张图自举确实没法工作,www。edaboard。com/thread219997.ht ...

“但是原贴说可以”
你去找原帖作者理论吧。

从控制电机角度看,根本没有必要让S1源极输出。单端电路,漏极输出即可。这样也就不需要什么自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电路,IR2110的LIN端直接接到电源上,目的很明显:下管S2常导通。
既然常导通,何必用这么一支管子? ...

恩,您说的很对,但是如果LIN不接电源,把LIN和HIn连接在一起接PWM,是否能将两个mos管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驱动直流电机
1 . 仅仅是开启和关闭。根本就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2 . 如果需要PWM对电机进行调速。上 ...

如果LIN不接电源,那么您可以认为这个电路是全桥的一半,是否可以将HIn与Lin接在一起,来驱动全桥的对角mos导通?假设(pwm频率为2Khz)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您说的很对,但是如果LIN不接电源,把LIN和HIn连接在一起接PWM,是否能将两个mos管同时导通, ...

“把LIN和HIn连接在一起接PWM”

何必呢?
上下两支管子同时导通,目的是什么?无非是可以使用较低耐压的管子。现在高反压管子那么多,用两支反而成本更高,驱动更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您说的很对,但是如果LIN不接电源,把LIN和HIn连接在一起接PWM,是否能将两个mos管同时导通, ...

如果用一支高反压管子,大可不必使用IR2110这样的芯片,也不必什么自举。2kHz开关频率,用最便宜的光耦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一支高反压管子,大可不必使用IR2110这样的芯片,也不必什么自举。2kHz开关频率,用最便宜的光耦即 ...

这个反压是管子关闭时,电机产生的吗?
它不能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向loadsupply释放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反压是管子关闭时,电机产生的吗?
它不能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向loadsupply释放吗? ...

“这个反压是管子关闭时,电机产生的吗?”
如果使用单端电路(一支功率管),原图不能工作,电动机必须并联续流二极管。并联续流二极管之后,“这个反压”大体上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反压是管子关闭时,电机产生的吗?
它不能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向loadsupply释放吗? ...

“它不能通过mos管的体二极管向loadsupply释放吗?”
不能。

网友F:
两个管要轮流导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LIN和HIn连接在一起接PWM”

何必呢?

全桥电路对角mos管导通,假设我控制的电机只有一个方向(假设),那么也就没必要用四个mos管,我只需要用两个,那么我当然希望两个mos同时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个管要轮流导通吗

现在我希望两个管子同时导通,可以看成全桥的对角mos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全桥电路对角mos管导通,假设我控制的电机只有一个方向(假设),那么也就没必要用四个mos管,我只需要用 ...

用全桥是为了改变电动机旋转方向。如果你的电动机只要一个旋转方向,那“也就没必要”使用对角线上两支管子,只要一支就够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我希望两个管子同时导通,可以看成全桥的对角mos管

为何要用2个管子